金属涵道和非金属涵道的声音差距大吗?

楼主(2012-05-24):
如题~我想征求下大家的意见,金属涵道和非金属涵道的声音差距到底大不大?大家踊跃发言,呵呵

网友:
我也好想知道啊 同问

网友A:
金属涵道 因为 动平衡做的很好 所以声音清脆
塑料涵道 平衡性相对差很多..
包括安装等问题,
低速声音差劲..高速好一些..

网友:
金属的声音尖锐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属涵道 因为 动平衡做的很好 所以声音清脆
塑料涵道 平衡性相对差很多..
包括安装等问题,
低速声音差劲..高速好一些..

网友:
由于金属风筒金属扇叶的强度佳散热好相对适合高功率输出涵道;动态平衡是高功率涵道必须优先考量的条件否则无法达成高功率使用条件
只要动态平衡好;涵道的声音就好听;塑料涵道于动态平衡良好条件下所产生的涡喷声浪不输金属涵道;扇叶的叶型及数量也是影响涡喷声浪的因素;如果您拥有一架像真度极高的涵道飞机就应该搭配一组像真涡喷声浪的涵道才适合

http://www.tudou.com/v/seeLit7R7vM/&rpid=33829388&resourceId=33829388_04_05_99==.html

网友:
哈哈,选择RC7010吧,塑料的比金属涵道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对,这才玩函道的关键,动平衡搞不好,就是钛合金的叶片也不行,再说金属叶片在高速断裂的情况下危害也是不可轻视的,我一直在做函道飞机,动平衡搞好了马达效率高,声音好听,电池使用效率也提高了一点;特别注意:高质量的函道轴承也很重要,劣质轴承也会产生周期性的震动,而且在使用过50-60小时候就要换轴承,要不然那种讨厌的声音又会伴随你的函道了

网友:
个人感觉 很大。。像台湾那个。。塑料就和金属差不多的价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