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地飞6A的问题

楼主(2012-05-24):
我一直在使用天地飞6A两年多了,一直没问题,最近出现了油门失灵,常常是油门打到最小了,可是电机还是狂转,往往要2秒钟以后才能停下来、还有油门打大以后有时出现跳舵,动作幅度还很大。
    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
路过,走过,抱着天6A无压力飘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在使用天地飞6A两年多了,一直没问题,最近出现了油门失灵,常常是油门打到最小了,可是电机还是狂转,往往要2秒钟以后才能停下来、还有油门打大以后有时出现跳舵,动作幅度还很大。
    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 ...

您好:
    请重新设置油门进角或换个电调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