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8和T8FG还有DEVO 10

楼主(2012-05-24):
几个是比例通道,几个是开关的?
为什么有人说T8fg相当于14通?
貌似DEVO10把回传和转速、电压、温度传感器配上也要四五百了吧。

网友:
本来就相当14通,其实也可以说是14通

网友:
就是14通嘛。。。

网友:
我一直很好奇,T8FG用14通怎么控制啊~

楼主:
刚才咨询了一下,原来是要2部T8FG用教练线连起来,才能有14通功能。

网友:
··
引用 楼主:
刚才咨询了一下,原来是要2部T8FG用教练线连起来,才能有14通功能。
······  何出此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  何出此言········
难道不是吗?

网友:
是两个8道接收连在一起。

网友:
一个t8就是14通了,是要14通接收机或者s.bus接法或者两个8通接收机并在一块才有9~14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