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陈伯等前辈,我入那款好?推荐下

楼主(2012-05-24):
我飞过伟力911,美嘉欣F45,感觉操控基本熟练了,F45就是抗风性太差了,操控也不怎么灵敏,逆风要很大劲才飞回来!
现在想升级,抗风性好点的,个人看大伟力是否好些,或者是无刷的呢(丘比特V3呢?)
请大家帮我指点下!不甚感激!
另问下四通和6通的有什么不同吗?多了什么动作呢?我觉得前后左右上下差不多了,基本上满足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四通没有螺距通道,旋翼头结构也不一样,不能变换螺距,6通的也只能前后左右上下,不过是以不同的飞机姿态来飞,比如360度翻滚着着前后左右上下 建议你还是丘比特噢,大伟力和丘比特虽说都是4通,但真心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丘比特飞好的情况下,抗风还是可以的,我没玩过V3只玩过丘比特一代,同样的风力大小下,比4通的锤子机可操控性强太多,当然无刷配低度的大桨可能效果会更好。同时玩丘比特的话至少以后上大一点的6通机会过度的很平稳,我丘比特一代四面悬停,慢速圆周航线会飞后,首飞本地模友的无副翼450就可以小航线了。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我飞过伟力911,美嘉欣F45
复 308040696 兄:
已玩过两款大小四通机了,再选四通就浪废了青春和金钱了。
也不要把自己局限在直机的圈子里。
建议你考虑:
(1) 六通电直:
有场地、有老鸟带的直接上450或者500。
否则可上MCPX V2 或山寨版FBL100。
(2) 电固:
有悠闲的滑翔机、精采的3D机、刺激的涵道机、
漂亮的像真机........便宜好玩。
(3) 油/电车:
平跑、大脚、越野、攀爬、坦克.......款款精采。
(4) 风/油/电船:
风帆、竞速艇、像真船舰、潜水艇.....夏日佳品。
还有静态的....
放眼四方,有的是精采好玩的模型,
只缺空余时间和金钱。
衬年青,想玩就玩。不要像我这样,
老了才去完儿时梦想。
祝你爽飞每一天
陈伯

网友D:
陈伯放毒

网友:
买小丘吧 不是锤子机
911 大伟力 F45 属于同类型机 高级玩具吧
小丘就是跟6通一样了 除了没有倒飞 控制上 一样了···
6通就是能倒过来飞

网友E:
回复 楼主:
如果只想停留在4通机上,别考虑大伟力了.选丘比特V3吧.
6通以上(模拟器必须先练)的话
要是喜欢室内小机,就上华科尔的genius cp,Mini Cp,或者120系列吧
如果有计划上450的话,就直接上450吧.
我现在玩V3呢,入手总共花了1000.现在有点后悔了.
室外没时间玩,家里空间小玩不了,只能玩模拟器,估计模拟器能飞航线了.V3真机也玩不上几回.
操纵熟练以后,肯定要上450.估计V3以后连摸的机会都少.
所以挺后悔当初买了V3.要是买华科尔的120就好了.即使以后再上450它还是有用武之地.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达人!
我要求效果能达到室外爽飞,维修调节简单就好了!

网友C:
我要求效果能达到室外爽飞,维修调节简单就好了!
MCPX / FBL100。
陈伯

网友F:
属于同类型机 高级玩具吧

网友G:
米少的话,可以考虑从MCP的

网友H:
原帖由
gxlat
于 2012-5-26 00:09 发表
米少的话,可以考虑从MCP的
如确定有场地,有时间,有耐心,多练模拟器,直入King 3 FM套机,入机400多,配件500多,RMB1000内便能飞出个未来
丘比特V3不改装是很蛋疼的,,King3顶多换个陀螺仪

网友I:
45路过 月初入手固郎450

网友J:
管它白猫黑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
什么对你来说最爽、最容易,玩什么。

网友K:
个人建议室内机!
华科尔的genius cp,Mini Cp
或者mcpx
室外六通没人带的话还是算了吧!在一个就是考虑你是否经常有机会室外飞!没有的话还是室内吧!你可以参考一下450之类的血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