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550E 空中突然断电

楼主(2012-05-24):
YT550E  空中突然断电 差点炸机
配置 原装550E电机
       亚拓原装70A电调
       花牌6S 3300ma 30C电池
       陀螺SK540
       6208接收
       FUTABA 12FG
下来之后一块3.9左右,一块3.7左右(自己做的电显 精度一般 大伙凑活看噢  )

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视频中没有断电啊

楼主:
仔细听声音 有一处掉电了  之后又好了

网友:
不是电池的问题吗?我觉得3300的电池飞550有点小啊,不会是没电了吧?在冬天的时候可能因为电池效能不高而导致动力损失,我就遇到过,但夏天不会出现这情况,可能是电池或电调的问题

网友:
电池放电不够,电调进入保护状态

网友:
我好盈120也忽然断电 然后恢复。

网友:
LZ在第二段2分43的时候有断电现象

对吧

网友:
電池如果正常,請檢查電池接頭的質量是否接觸牢固或焊接是否有空焊

网友:
550e我已经3次空中熄火了,1次熄火降落成功,2次炸机
最后更换电调,至今还没出过问题

网友:
二颗电第5cell空载都3.35v 3.47v特低了,重负载cut也不是奇

网友:
是有一只电池电压不对,太低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