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追踪天线

楼主(2012-05-24):
上面放两个平板,一个是遥控器的发射天线,一个是图传的接收天线。
怎么样,靠不靠谱?

网友:
不靠谱!
我10C 72M的由于站在1.2G接受旁,飞机飞了300多米完全失控

网友:
还以为有靠谱的图呢,原来都是  靠谱的话

网友:
我的2.4G的控,1.2G800的图传,我把图传接收和遥控器在一起放的,570米,没有失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两个不搭界把   难道  你说是谁干扰谁了   视频接受干扰遥控发射了?

网友:
看频段啦

网友:
用一个管子连,相聚50cm以上,咋可能干扰呢?且,平板的波瓣是啥样的,你懂的,,楼上那个72m的可以无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不搭界把   难道  你说是谁干扰谁了   视频接受干扰遥控发射了?
不知道为啥!1.2G柏通800,FUTABA 10C PCM 53号晶体!接收用的2DB的小天线,接收和显示器固定在控箱上了,站在旁边看显示器,飞了大约400米完全失控,图像没有问题!拿着遥控离开显示器3米多遥控恢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放两个平板,一个是遥控器的发射天线,一个是图传的接收天线。
怎么样,靠不靠谱?
我的自动跟踪上是5.8的图传平板和900的数传平板,飞到12KM时候图传还很清楚(厂家数据是14KM)。数传信号还有8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