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和电机直接三根线焊到一起,装折叠桨反桨,是不是接 ...
电调和电机直接三根线焊到一起,装折叠桨反桨,是不是接线弄错了?谢谢~

楼主(2012-05-24):
如题~多谢!

网友A:
三根线短路电调通电马上.......!

网友B:
直接悍上电阻没用插头大!

网友C:
是三对线分别连接…焊接或者插头都可以。焊接之前记得试转,确认方向正确。插头的话挑好的插头,最好是锌铜之类的。焊的话先把线两边拧起来再焊(注意清洁,脏了不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