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450,但不知是选飞越还是亚拓,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2-05-24):
现在小弟飞4通的V911没什么问题了,可以飞航线和各种悬停,现在想入手一架450,现在才的亚拓450plus版的很适合,全套带遥控,到手就可以飞,对于我这种不会组装的新手来说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现在又看到飞越450也不错,但需要自己组装,下面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盼高手回答!
1.亚拓450plus带遥控,到手飞,这个版本的怎么样?
2.亚拓与飞越的操控和质量比较,差别有多大?
3.炸机的成本差别有多大?
4.我自己能不能凭借说明书组装好飞越450?(淘宝老板说可以)
求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到手飞基本等于到手炸,就算装好的飞机,回来所有的逻丝,配件都得自已过一遍
亚拓的炸机成本大约飞越的3倍左右
个人认为你用 飞越的,目前足够了

网友:
东西不在贵,关键是在调机。飞越调好了也是很不错的,而且便宜

网友:
组装飞机很简单的,但也要花一些时间学习各种基本知识,比如十字盘调整、螺距调整等。通常最难的地方不是第一次组装飞机,而是炸了以后的再调试,这个比装新机要难很多,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你把所有变形的零件更换后JJ还是莫名的抖动,你能把它解决吗!

1.450plus可以入,买这个可以免去首次装机的麻烦,但以后的修机和调机还是要学习的
3.炸机成本看你用什么零件,像尾管、脚架之类的可以用飞跃的,如果是中联还是用亚拓原装的比较好
4.要相信自己,别人能装好的,你也一定可以

我当初装机主要参考了以下帖子:

《我的直机调试经验,希望可以帮到新入模的朋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3554

《装电直调机流水技》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1194

《原创 一百多张图文并茂 450 详细安装调试说明 》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1368

《新手的飞越450pro选购、组装调试、飞行练习之步步为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3743

《【踏青】FY450pro装+调+飞一次成功,每天来写写流水账》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7117

另油兔上有个老外的450PRO装机视频,有兴趣的可以去搜“Tarot 450 Pro Build Page”,从05-19集一共15集,1-4集是放在那个拆包的视频里的可不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解了,控用FUTABA的T6J是不是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还是得先上模拟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激不尽!收藏了!

网友:
不知非耐克斯的配件价格和飞越的比怎么样?想练完模拟器后入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解了,控用FUTABA的T6J是不是就可以了?

我现在就用T6J,这个控对于普通爱好者还是可以的。T6J简明中文说明书见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3975

网友:
求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还是从组装开始吧,毕竟玩直升机免不了炸机

网友:
就算组装好的`买回来也要重新装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为啥要重新装呢

网友:
原创 一百多张图文并茂 450 详细安装调试说明
这个帖子好

重新装上胶水,不然,。。

T6J功能够用,不多不少,就是接收机太贵了,而且没山寨接收
天7是不错的选择,除了手感比较渣

网友:
要非耐的也不错,精度也跟亚X差不多,飞*就算了吧。

网友:
哥的亚拓prov2,只剩下机身主体还是亚拓了。。。。

网友:
所以,飞越,alz,非耐,随便啦

网友:
一定要会装!

网友:
标题

玩直机,会装机调机那是必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飞越比非耐的差很多?

网友F:
标题
怎么没有人推荐飞魔士呢?飞魔士与飞越、菲耐克斯、ALZ这些牌子相比如何呢?

网友G:
想玩的开心,想提高技术,炸机就要当吃饭,修机、调机基本一两个小时的功夫

网友H:
好不好看价格的,飞越有时好有时差,不过都还能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用过你就知道了。总之空机价钱相差100元,但我还是选非耐

网友I:
当然飞越啊,你的亚托早晚都换飞越的件,最后估计就一机身是亚托的,还不如买飞越了。

网友J:
标题
亚拓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开始犹豫是飞越的套机还是非耐的套机了,价格非耐的贵点,但是贵得不多,不知如何取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K:
准备买个空机,飞越或非耐的,然后自己装,能不能推荐下电子设备?

网友L:
新手还是老老实实的练模拟器吧,等有了基础在根据经济情况选择,直机不是一次投资,得考虑炸机配件的价格,亚拓的易损件比飞越贵几倍,如果想保证较高的精度,上亚拓的机机,炸机后,易损件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如果采用飞越的来替换,那就失去了购买亚拓的意义了。

网友M:
新手还是不要选亚托
收个二手玩玩,
遥控吗?DX6I可以用卫星加3轴,接收便宜,在不远的距离上还是很好的
T8J有亚托的超小型3轴,以后应该有大量的接收,好像是新的标准
还有华科尔的D10主要是中文的,没有其他的优势
MCPX是可以加DX6I的超小3轴,但是贵了点
请LX补充

网友N:
我有菲XXX,也看到过飞X的。个人认为新手就没必要亚拓了,推荐菲XXX。

网友E:
回复 网友N:
又多一个支持者了,楼主还是非耐XX吧

网友O:
还是先从模拟器开始吧

楼主(2012-12-21):
已经入伟力V92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