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配桨,82cm的o艇

楼主(2012-05-24):
初玩海模,从坛子里买了艘2手的添富龙的o艇,配置如下:
3660的二级电机
125a水冷电调xxd的
手头目前只有3s跟4s电池
感觉此船原装铜奖速度过慢,目测也就20km左右,比较郁闷,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还有此船能上4s电池否,如需要换桨,换多大合适,本人要求不高,时速50即可满足要求,谢谢各位。

这是此船的照片

楼主:
忘了说下,电机是2级得

网友:
又是一条85CM的O 想要让这船跑到50KM投入不小哦,电机、电调、浆都要换,最吃钱的是电池,你这么大的船用红豹子4磁极 3674 2000KV左右 跑6S 浆可以买TS的钢浆性价比较高,建议多买几个规格。电调最好换好盈海王的120A应该够了,保险点上180A的价格比120A的也就贵了100多做工性能可要好多了

楼主:
谢谢ls的,正想请教,按照目前的配置,还能再有发挥的余地么,船是大了点,有些后悔呵呵,船重感觉大了

楼主:
比如换桨。。。调整压水版。。。。。上4s电池之类的

网友:
成品船船壳重,制作过程中为了降低成本没有用真空工艺导致出场的船壳船底会变形严重,肉眼看不出来的拿一把钢尺放在船底上可以看到船底会漏光说明船底不平整。所以成品船一般搭载好配置也白搭底子不好,好比吉利的车架你配个法拉利的发动机,你说能跑出法拉利跑车的速度吗?这道理是一样的,卖船的仁兄可能也是被折腾的没脾气才出掉的吧!

网友:
建议换浆

楼主:
楼上请问有什么好建议,换什么奖

网友:
说一下你现在的浆的大小

网友:
想快都得换啊,电机,电调,电池,下来不少钱啊,因为船太大了还重,想快还想省钱,改油动的吧

网友:
配置

我的船配置:TFL85电O、45二叶塑料浆、XXD200水冷电调、FSD3674   2705KV电机、A123  -6S2P锂电池、X60插头、连接导线12-14号硅胶线,跑二分钟、就是铁锂电池太热烫手,约60-70度,电机、电调温度可以。螺旋桨还可以上到47三叶浆,电机、电调温度没事,跑半分钟就是锂电池烫手。现在主要考虑锂电池的问题!

楼主:
请问ls的配置大概能跑多块,另外我也想配置47的桨,应该问题不大吧,还有请问塑料桨耐用么,买哪个牌子合适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起来LZ把我的建议给选择性忽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和你的感受是一样的,后悔了!

网友:
到大不小的船恼火

网友:
楼主那个多少kv电机?看看有没有潜力可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