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系伺服垃圾玩腻味, 玩玩美系的AC伺服. 得到-原来日系真不怎么样-拆解美系伺服图

楼主(2012-05-24):
玩日系伺服垃圾有点腻味了,要是反过来去玩玩美系的AC伺服.你会觉得原来日系真不怎么样-拆解美系伺服图
这里首先介绍的是曾经参与美国军方dao dan防御系统的公司Teknic servo -系列
*外观超薄 造型华丽 即是工业品还是艺术品
*锁定特性超好起码超过J2系列估计比J3还强大--停到哪里下次启动就一定绝不摆动的安静的锁定原先的位置.
*应用层面可以广泛使用第三方面的伺服电机(不像三菱的MR-C的电机就不能用在同系列不同功率的驱动器上,就更不要说应用在J2-J2S-J3上了哦)
-------只要你吃透你懂你就不需要恳求厂方就可以直接使用"第三方的任何长线编码器方式的伺服电机",而这一点正体现了美系的 气派 --大气 ,使我们业余也能饱尝Teknic 的伺服味道,,,

照片

从垃圾里找出来

从垃圾里找出来

照片

这是一套原装配合的

这是一套原装配合的

照片

原装电机

原装电机

照片

后面

后面

照片

侧面

侧面

照片

通过调试的第三方交流伺服电机

通过调试的第三方交流伺服电机

照片

拆换YM523756-9M总线编码器

拆换YM523756-9M总线编码器

照片

SST-1500侧面

SST-1500侧面

照片

SST-1500地面

SST-1500地面

照片

雪花四射的正面--艺术品啊

雪花四射的正面--艺术品啊

照片

精致的内部IC等

精致的内部IC等

网友:
等详细测试图

网友:
能转起来吗

网友:
哪里这么多垃圾哦

网友:
就这样? 上机拍个视频就大伙感受一下它的强大呀

楼主:
其实我的主体意识是以后不管什么垃圾是美系是欧系的都能收集起来,如果吃透的话那么你就幸运了,所谓吃透的起点:懂得编码器 电机极性 电机电感量 电压 电流 的伺服设置,,并且能够设置.那么就成功了,上面的伺服驱动根据本人查阅资料出品年代起码13年了,但有关调试软件更新到2010年,也就是说伺服的电流 电压 速度 位置环的反馈控制理论人家很久以前就成熟了,到目前为止基础没有大的变化,,,,而这条路我们如果独立自主的要走的话还得几十年,,,,,

楼主:
上述也同时说明我们买垃圾不要死定着日系的垃圾越来越少价格越来越高,高了LZ不用你,,,,我们用可以适合第三方伺服电机的欧系 美系,,,,,,,,

楼主:
请搜索我的原来的帖子有视频(不过那时我还没能够启用到第三方AC伺服电机就是了),那么有时间可以在上第三方任意交流伺服电机的视频,摄像头很垃圾很垃圾正想更新呢,

网友:
这两样电机都是10年前的东西吧,看电路板也不是这两年的,安川5都比安川3小很多,J3也比J2小很多,看那美国电机感觉是非标货,不成系列

网友:
铝合金氧化拉丝就把楼主震精的口水流淌一地?赶快上测试拆解图

网友A:
我有一台CA150数控车床的X轴电机是日本安川的,谁会修?

我有一台CA150数控车床的X轴电机是日本安川的,有哪位高人会修?

网友:
这个驱动接第三方电机还要换编码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CA150数控车床的X轴电机是日本安川的,有哪位高人会修?

---电机具体型号和驱动器的型号及故障现象报来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 谢谢

测试本伺服驱动第三方伺服电机测试视频在下面铸铁立柱帖子里面的第68楼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9240&extra=&page=4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日系伺服垃圾有点腻味了,要是反过来去玩玩美系的AC伺服.你会觉得原来日系真不怎么样-拆解美系伺服图
这里首先介绍的是曾经参与美国军方dao dan防御系统的公司Teknic --SST-1500-系列
*外观超薄 造型华丽 即是工业 ...
希望楼主谈点具体的和深层次的,日系和美系高低都在哪些方面?

网友:
标题

那你就不知道了欧美的通讯协议是公开的标准协议而日本的是各自开发的同时也是保密不公开,加上日本伺服串行通讯都会在通电时会读取伺服编码的数据

网友(2013-01-11):
求扫盲啊,楼主第三方AC伺服电机是啥意思啊?第一第二方是谁啊?

网友:
一流的企业做标准,二流的企业做品牌,三流的企业做产品怎么理解
美国在电子方面 很多是优于日本的,君不见多少惊天动地的电子顶级产品都是美国的
从最早的 intel8086 96单片机 到现在的苹果系统 微软系统
多少行业标准都是美国最先提出并实施的,多少高精尖,航空,军事,方面美国No.1
多少行业应用芯片都是美国企业领头的
日本 就像一个伺服电机,给美工服务
虽然比中 国的技术水准还是强不少,但是这些技术美国都是了如指掌的
日本的技术可以说没有一样是美国所不能的
实际在前20年中,日本对美国来说,只是一个优质产品的生产地,
美国自己懒得做的东西,放在日本来生产,同时给与一定的技术支持,和军事方面的关怀

至于日本伺服,为什么严格配对,
主要还是出于商业保护,他的伺服,谁家电机都能用,那还了得,
他的伺服,坏了很好修,那还了得
他的编码器,协议被破解,那还了得,
他吃什么啊,花什么钱啊,
实际上大家都说,日本人可恶,
现在的日本人很可怜啊,
工业方面优势不再,四面楚歌,家电市场一落千丈
又跟中 国闹钓 鱼 岛,整天还要看美国脸色行事
实际上为什么啊,就是因为他是岛国,资源贫乏,
莫有办法啊,
我觉得,他们现在是最可怜的国家,
倒也应验了那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于国家也适用

网友:
不过说回来 楼主的伺服 主控芯片 tms320f240 工业电机驱动非常优秀的一款芯片
安川的 3系列 变频器 用的可能是这款
lg乐星产电的is5系列 也是这款
总之,很多伺服和高性能变频都是这款芯片
运行稳定,性能一流,不过有十几个年头了
后来的芯片 由于专业内嵌一些硬件功能,
比如控制器,和可编程门阵列集成一起,集成硬件大位数乘法器,
芯片内嵌,大容量flash,
或者通过工艺,晶振频率大幅提高,或者通过内部专用优化指令,使某些特殊应用(如伺服驱动器)性能大幅提高,
这些都是正常的,
但是论工艺,和用心程度
就说变频吧,安川的g5系列是一个工艺用料上的高峰(我有一台110kw的 300多斤,12个300a单模块,竟铜排卖铜能卖1000多),
而g7是一个技术上的高峰(三电平)

但是到了 h1000 就那么回事了,性能完全够用了,再提升,意义不大,就要想办法,节约成本了
而v1000的 电路 主控芯片 小的可怜,功能上增加了无传感器同步电机驱动(实际上这技术安川10年前就很成熟了)
任何行业从高精尖 到普及推广都是这条路子
伺服电机这方面 当响应频率到了600hz以上,在增加一些,震动抑制,自动调谐等,在锦上添花一些电脑参数管理,外部工业高速总线
等等,其他的就那么回事了
君不见 国产伺服异军突起,三菱的伺服价格不那么坚固了么

网友:
哪里这么多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