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MINI四轴的配置

楼主(2012-05-24):
550的四轴飞腻了,想装套MINI四轴,不知道300的动力套装怎么样 XXD1810和XXD10A,
电池
用多大比较合适

网友A:
回复 楼主:
xxd有1810吗?
想想迷你就轴距就控制在300以内的,电池最大用1300 3S 起飞重量控制在400G以内

网友B:
可以搞个迷你三轴试试。

网友C(2012-12-09):
我用1510,轴距210,5045桨起飞重47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