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搞定 盘式无刷 感性趣的来

楼主(2012-05-24):
浆型号电压电流拉力效率温度    转速
18N20N 4008
11.433239.4444443548
11.254578.1607144226    32度

http://www.tudou.com/v/qeLZRDjY40M/&rpid=17998523&resourceId=17998523_04_11_99==.html

网友:
不错,貌似可以上6s,多少极的?出售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18N 20P 我的电调不敢上6S 现在用的3S  感兴趣可以你去试试

网友:
这4008太.....
傲翔4008Q 24N 22P 比这个给力多了,动平衡也非常好。

网友B:
外转子吧?看上去不像是盘式

网友:
数据不是很好,我这个有个4008,jxf15*6桨 按你的那个拉力差不多下的话,我这是340g下,电流2.5a,电压12.2v,力效就是11.15了,510g下,4a,12.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转子吧?看上去不像是盘式

就是!
标准的外转子电机而已,并非盘式电机!

网友:
找个MD机拆~那才帮是盘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转子吧?看上去不像是盘式

正解,这只是比较扁的外转子。盘式电机的永磁体磁场方向和电机转轴平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