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2S真的不太好用

楼主(2012-05-24):
买的时候看论坛说612S怎么好,自己买来用了才知道真的不如A6,充3.7V电池0.4A充要近一个小时,而且充满才4.17,朋友A6充满4.2V ,0.3A充20分钟

充电过程太繁琐也很要命,还有很多人说充电中风扇不停,我得风扇就没看到转过,也不热

不太懂,就这么用感觉很不好用,非常后悔中。。

网友:
升级一下最新固件吧
风扇是智能的,你这么小电流不会转
把电池信息输入后,还是挺方便的
再试试
多交流

网友:
讲讲什么地方不好用?我本来想买的,后来还是加了点钱买了206B,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的时候看论坛说612S怎么好,自己买来用了才知道真的不如A6,充3.7V电池0.4A充要近一个小时,而且充满才4.17,朋友A6充满4.2V ,0.3A充20分钟

充电过程太繁琐也很要命,还有很多人说充电中风扇不停,我得风扇就没 ...

1、充3.7V电池用0.4A充电要一个小时,请说清楚电池容量
2、风扇不转只能说明充电器效率高。难道你希望充电器用0.4A充电就会产生高温?
3、充电设置过程可能是你刚刚使用不习惯吧,还有很多用户开放更多的设置呢
4、充电到4.17V请升级充电器固件
欢迎加入612交流QQ群:182841930,可以更好的交流

网友:
回复 藤椅 shuishui17908 的帖子

612S的缺点嘛这里就不说了免得被围攻

网友:
同感,我的富力电池用瑞吉充电器充后分别是4.20、4.20、4.20,用612充后为4.18、4.19.4.18 郁闷,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没用过别的充电器,不过买612觉的不错,至少商家信誉不错,先做人后做事嘛,做人不错。。做事也不会差哪去吧。

网友:
LZ出吗?收612S

网友:
0.4A充电电流太小了,用1C 到2C试试,这个充电器充电电流比A6是大很多的,A6平衡线充电有风险,线太细了,我买的第一台精度有问题,升级2.4固件还是一样,现在给我换了台新的,到手就是2.5固件,现在充还可以

网友:
再有这个充电器不插平衡线照充,应该能判断吧,明显的bug!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也行啊!难道6A12S不用平衡线充电的?

网友:
612的技术特性还是不错的,不清楚LZ所说的0。4A充的什么电池,充一个小时是很正常。

A6确是相当方便,不过,各有特点嘛。

网友:
有的人机界面处理的不是很好,比如电流调整很慢……长按应该加快数字跳动啦

网友:
今天用并充板充了两块电池,2分钟后屏幕自动关闭,断电,后再打开电源又恢复正常,不知道为什么,不敢用并充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充3.7V电池用0.4A充电要一个小时,请说清楚电池容量
2、风扇不转只能说明充电器效率高。难道你希望充电器用0.4A充电就会产生高温?
3、充电设置过程可能是你刚刚使用不习惯吧,还有很多用户开放更多的设置呢
...

1.电池300mah
2.风扇不转我没说是问题,我不是说了一点都不烫
3.充电器当然越方便越傻瓜越好,搞成一键式才好呢
4.我固件是新的
另外我群里问了没人鸟

网友C:
好危险,楼主感谢,我还准备买一个过来,大电流充我大电池。这样看来,还是不搞算了,我就是感觉a6平衡慢了点,才留意这个充电器。你这样一说,建议其他朋友也多看看多问问比较好!

现在发现论坛有奇怪现象,还没用,都跟风就说什么好,然后鼓动一批人去用,用了之后厂家用态度弥补技术不足,何必这样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这也算炒作的一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危险,楼主感谢,我还准备买一个过来,大电流充我大电池。这样看来,还是不搞算了,我就是感觉a6平衡慢了点,才留意这个充电器。你这样一说,建议其他朋友也多看看多问问比较好!

现在发现论坛有奇怪现象,还没 ...

论坛托很多,我买的时候都是说好的,现在在看说不好的也不少了 哎,不过612S好像充大电池还是不错的,功率大啊

网友B:
厂家请进,问一下不插平衡线可以充电是怎么回事,这个低级错误不应该有吧??

网友:
不插平衡线可以冲这个功能很好啊…外场充的时候都不平衡的…直接电源线大功率充…等平衡太慢了…

网友:
像300ma这样的小电池,是发挥不了x612这样大电流充电器的好处的!等用5c充电,大容量电池就知道x612这样的充电器的好处了!
用x6 plus+并冲板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厂家请进,问一下不插平衡线可以充电是怎么回事,这个低级错误不应该有吧??

612不是用平衡线充电,电池充到快满时平衡阶段。。平衡线在开始小电流平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充电截止是可以设的。
还有,你选的fast模式还是slow结果也不一样。
再一个,对于0.01V的差距,根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是如果你要配平这个差距,浪费的是你的时间。

网友:
不是做不到所有电池完全4.2,而是要看有没有这个必要。
时间是宝贵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对于船模比赛来说4.15和4.20的差距就不是一点半点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厂家请进,问一下不插平衡线可以充电是怎么回事,这个低级错误不应该有吧??

留给用户更多的功能被认为是低级错误了 ,再说06年之前哪有平衡充概念。
早在四五年前的X6时候,我们只允许Li电池平衡充,不接平衡头不给充,后来很多用户反映这样不方便,有很多模型玩家同时也是手电玩家,他们需要串冲18650电池。也有用户想冲手机电池,相机电池等等,用户的需求是复杂的,到X6-Plus时候,就开放了LI电池串冲功能,允许不接平衡头也可以充电,但是我们说明书中明确建议用户用平衡充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船模比赛来说4.15和4.20的差距就不是一点半点了

这个是抬杠,4.19和4.20就差距不大了,
而且截止电压是可调的,平衡精度也是可选的,在于自己控制

网友D:
回复 网友G:

精度可以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精度可以选择

X612s开放给用户的可调参数项是很多的,包括充电精度可调

所有的功能设置项目,都是这5年来用户不断的使用反馈我们斟酌后加入的

包括前面说的允许不接平衡口直接串冲功能,另外还有一个ACT激活功能

刚开始入魔的用户可能感觉不到这些功能的用途甚至觉得是BUG

但随着玩的时间长久后,就会体会到这些功能的贴心之处

网友:
楼主没看说明书就开始用了吧,不同模式花费时间不同的。
但是不接平衡口直接串冲这个功能有潜在隐患。方便倒是方便了,但万一发生误操作或者新人不懂直接这么充就危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精度可以选择

可以
其实模型大家都是玩,互相探讨,共同提高,多欢乐啊
平衡精度要求高的话,时间就长了,不比赛的话没必要
纠结平衡精度的应该买A6
X612s最大的优点是快,没用到这个优点,就浪费了

网友:
这样充多几次.电池就废了..

不插平衡线可以冲这个功能很好啊…外场充的时候都不平衡的…直接电源线大功率充…等平衡太慢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G:

首先我是用来比赛的所以可以多充一点那就比别人多跑一点!
关于精度A6这种只适合小容量的电池,有人用9A充电我都捏把汗 。我一般都要用到4500-6000mah的电池,用A6充算了吧!
X612S充电很快吗?那让我用20A给4000MAH纳米电池充电的充电器情何以堪?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我是用来比赛的所以可以多充一点那就比别人多跑一点!
关于精度A6这种只适合小容量的电池,有人用9A充电我都捏把汗 。我一般都要用到4500-6000mah的电池,用A6充算了吧!
X612S充电很快吗?那让我用20A给 ...

X612s 最大12A 300W功率,比不上20A 500W 功率的充电速度(价格也同样比不上)

快只是相对比X612s功率低的充电器而言,山外有山,你不喜欢我们的充电器不买就是了,

没必要咬文嚼字,抓了小辫不肯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没有要上岗上线的意思,只是正好LZ发了帖子我就把我自己的感受说出来罢了没控制住 我只是就事论事,说实话现在的X612S是比X6好了,很多地方有改进这是不错的!但是我听不惯那种口气好像X612S可以秒杀所有充电器一样!当然在500这价位上X612S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612S好与不好,我新人也说不太清楚,我就说操作感受真的是不好,给厂家提个意见,512S既然是升级产品那位什么要操作这么繁琐呢,功能多固然好,但最好不要每次充电都狂按好多下吧,能不能设定个功能按键,都设置好以后一键式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留给用户更多的功能被认为是低级错误了 ,再说06年之前哪有平衡充概念。
早在四五年前的X6时候,我们只允许Li电池平衡充,不接平衡头不给充,后来很多用户反映这样不方便,有很多模型玩家同时也是手电玩家, ...

不容易啊。。。。。呵呵

网友:
众口难调啊,新手想要简单,老鸟想要功能多。干脆出个新手设定然后再出个进阶设定,直接让顾客自己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