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CA150数控车床的X轴电机是日本安川的,谁会修?

楼主(2012-05-24):
我有一台CA150数控车床的X轴
电机
是日本安川的,谁会修?
高人指教
X轴电机的编码器怎样对点????请高人指教。

楼主:
日本安川电机的编码器怎样对点????
我有一台CA150数控车床的X轴电机是日本安川的。请问电机的编码器怎样对点????

网友A:
只会玩机械 不会玩电子,帮顶

网友B:
你的问题提的太模糊。用的什么系统?什么症状,电机本身有没有坏,还是只是单纯编码器和电机轴位置错了。有的系统可以在界面显示轴负载率,可以根据负载率看调编码器与与电机磁场位置;别的情况可以电机拆下用示波器调,网上有不少经验可参考。另外,一般情况下,电机编码器的轴后面有一个刻痕,这个刻痕在调整时事一个重要参考。

网友C:
有型号就好办。要调零没有干过是很麻烦的。我的西门子伺服电机调零花了我1200块

网友D:
 又是技术活

网友E(2012-12-26):
伺服编码器 是各个厂家竞争的核心技术和伺服行业最关键的机密技术 尤其是日本的编码器串行协议等 都是军事化严格保密的
找一个 网上叫做 波恩 的大神 在国内工控界伺服方面为德艺双馨为人师表的巨擘 能给一些启发 方法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