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主电机有无替代品?

楼主(2012-05-24):
新的911才飞了3-40个电主电机就不行了。满电只能飞1-2分钟就升不起来了,去掉头罩后又能飞3分钟左右,开始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后发现在飞行的过程中要不断的频繁的向左打舵修正尾电机,想了蛮久才明白,这是由于联动的原因,比如原来30%油门飞机可以飞起来,现在要50%的油门飞机才能起飞,油门比原来大了但主电机的转速跟原来一样,而联动使尾电机的转速比原来快了好多,所以机尾一直往右转,要不断修正,加上满电飞不过2分钟,估计是主电机挂了。

网友A:
原厂电机也不是很贵,2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电机也不是很贵,20块~

是的,我换了原厂主电机后升力很足,但也就是飞了2-30个电后又不行了,上述情形再次出现:满电只能飞1-2分钟去掉头罩后又能飞2-3分钟,飞行的过程中要不断的向左修正尾电机,估计主电机又不行了  ,所以想问下有哪位童鞋用过替代品的吗?

网友:
我的911控坏了,G CP的主马达坏了,于是就把911的主马达拆下来上到G CP上继续飞。

网友:
我的主马达也差不多挂了 飞一会 很烫手的 电池一会儿就没电 严重怀疑是退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换了原厂主电机后升力很足,但也就是飞了2-30个电后又不行了,上述情形再次出现:满电只能飞1-2分钟去掉头罩后又能飞2-3分钟,飞行的过程中要不断的向左修正尾电机,估计主电机又不行了  ,所 ...

大哥,911飞一电后都要休息的~连继飞当然死得快罗

网友:
表示你可以换260的试试。据说质量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