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了,DIY真不容易

楼主(2012-05-24):
以前看论坛上有人弄的制冷压缩机制作气泵,也想弄个,就把淘汰的冰箱的压缩机给拆下来留着当配件,前段时间买了两气压开关,想着可能做了,没成想压缩机接上电不转?
这东西放还能放坏了?

网友A:
这种压缩机气泵我18年前买过一个成品的,用来手工喷绘效果图用的,声音很小,晚上也可以用,带两把钉枪还可以,喷漆就不行了,气量太小,一直用到现在

楼主:
要用储气室的话应该可以喷喷漆用吧。

网友A:
我的就是有储气罐的,压力8公斤,还是没用,喷漆的话,压缩机持续供气根本来不及的。

网友B:
绕组反接一下,有可能修好(或加个10uf起动电容试试,可能是卡缸了)

楼主:
试了下,没啥用啊。根本没动静,这东西是不是得拆开才能修?

网友C:
我记得外面好象有启动器和电容的!都有还不动那就打开看看吧!记得打开后上图哦!我们也想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