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小型载人航空器专栏
看到论坛前辈做出的飞机都好牛逼啊!借此问个问题?

楼主(2012-05-24):
就是载人机的话是固定翼安全点还是旋翼机安全点?总感觉固定翼的话要是动力出了问题应该可以安全的滑行下来,旋翼机的话要是出了问题那可就变成直摔机咯是吗?

网友A:
旋翼机跟直升机不是一码事儿吧............

网友B:
没有绝对的安全。
你所想象的旋翼机安全问题并不存在,因为万一旋翼机失去动力,可以自旋降落。旋翼机本来主是靠旋翼自旋提供升力的。这正是过去片面宣传旋翼机安全的“根据”。
但是,旋翼机的不安全并不是这方面。PIO才是旋翼机飞行员的杀手。PIO是飞行员诱发波动的简写。因为操纵的特殊性,旋翼机比固定翼飞机更容易出现PIO,改出更困难,威胁更大。
所以,只要良好地训练,正确的保养,飞机都是安全的。如果光凭冲动,不经过科学的严格训练,忽视维护或者不正确地维护飞行器,那么事故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C:
 我觉得 固定翼跳伞 比较安全。或者大翼展的滑翔机,因为可以慢慢滑下来。

网友D:
旋翼机是国际公认的最安全的载人飞行器了!一旦发动机空中熄火,它会靠旋翼缓慢降落,不会像楼主说的是直摔机!徐斌自制了一架双发的旋翼机,一旦一台熄火,靠另一台发动机保持高度,寻找安全着陆点。因为两台发动机同时熄火的概率极低。

网友E(2012-06-28):
旋翼机比固定翼飞机安全

网友C:
固定翼也可以双发动机啊

网友F:
旋翼机比固定翼还要安全,直升机也可以在失去动力以后慢慢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