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这个功率仪啊,GTpower的

楼主(2012-05-24):
型号GT130A,这个能用在车模上吗,具体是怎么记录数据的,用过的老人说一下,谢谢

网友:
好像只能实时测,如果测车子,空转的电流和实际是不同的,你还要买个跑步机才能在旁边看,直升机倒可以用用。

楼主:
不能记录数据啊,晕菜

网友:
记录的电流 功率都是最大值 ,  电压最少值

楼主:
谢谢,电机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