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起飞助跑老跑偏怎么办啊????

楼主(2012-05-24):
翼龙起飞助跑老跑偏据我分析是尾轮有点歪 !!这可咋那么办啊    纯新手一次没飞过!!!!!!还有翼龙起飞和降落是都应注意哪些??????老手经验咋过来吧!!!!!!!!!!!!

网友:
你发错版块了  应该发固定翼版块里  不过 我还是告诉你  你应该把尾轮弄直来  就可以了  方向舵舵面 也要中立  如果还是会偏  偏的角度不大 就微调

网友:
抛飞就行,要轮子做啥啊!!

网友:
反扭力,应该是正常的吧,打反舵

网友:
手抛起飞就没问题了

网友:
离地之前因为有轮子支撑不是反扭,除非电机横向装斜了,不跟机身在一条轴线上(这个不叫反扭,是推力的横向分量引起的扭转)。
    你检查副翼和垂尾舵面是不是回中了,电机是否装斜了,地面是否是斜面(只要不是眼睛看得出来的明显斜,影响不大),还有轮子正不正,是不是轮子虚位横向晃动大(这个可能性比较大,买过翼火龙,那个轮子就是坨屎,要全部换掉)。
    楼上说了,翼龙不用滑跑,手抛方便,丢几次就会了,不了解性能的情况下高台抛,一般炸不了。
    没飞过还是先练模拟器吧。

网友:
一般来说轮子没有全部弄直了,飞机滑跑偏航。第2轮子不好,换掉吧,还有那个一条细铁丝做的后轮,就这么安装在一条碳杆上,能不偏吗?弄个强度好的后轮效果很明显。

网友:
照着火焰那样装法,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