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油门调的是电压还是电流啊?

楼主(2012-05-24):
电直油门调的是电压还是电流啊?
俺不知道。

网友:
电压
电流是由电压、电阻、和负载条件下自动变化的

网友:
可以说是电压吧,不过也不准确。其实电机调速是pwm控制。其实可以想成电子开关吧,把电机接通电再断电,1秒内有很多很多次开和关,你要问我多少,我只能告诉你8~11kHz。一秒内电子开关开的总时间越长,电机端电压越高转速越高,当然此时电流会随着电压一块升高的,功率高了么。一秒内总的开关开的时间少表现的就是电机端电压低了。专业店的说法就是调节开关开和关的占空比。
解释的不专业,你百度pwm电机调速控制就会有更专业的解答。

楼主:
谢谢楼上,我自己就是学电的,这个懂。就是不知电直油门调的是什么标准

网友:
本质还是调压的,至于周期换相那是根据感应自动换的
如果是调频,马达频率不可能跟着你马上进入某个频率
转速是由频率换算出来的,他是感应来源,可以作为定速用的根据,而不是调控手段

网友:
  要两选一的话还真不好说,用电表测量电机工作电压电流有效值的话调节的结果是电压电流都在变。

  要问到这份上的话只好是说调节的是开和关的时间比,有可能有人会问这电机转速不就忽高忽低了吗?没错就是这个样的,开通时电机全力加速,关断时自然减速这样就达到了调速的目的,这个方法的专业术语叫做PWM调节。

  还可能有人会问我在用的时候没觉得电机忽高忽低呀?问的好!这是因为开关速度很高我们无法察觉到而已。
当然调节速度的方法有很多,但没有一个方法比PWM更方便更有效。

网友:
解释得很形象。

楼主:
谢谢楼上解释

网友:
呵呵,看来是我之前想错了,占空比方式确实比调压的线性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不就简单了,通过PWM电路调电机端电压,和开关电源考pwm电路调输出电压原理差不多。电流随电压和负载情况会变化。假想成I=U/R就行了,不过电机不是纯电阻,实际上电流和电压可不是这个关系,比这个复杂些。
    有刷的就简单的多,就是单纯调电机电压。具体在一定电压下转多快是电机自身的性能参数决定的。

    无刷电机要有转子位置感应电路,也就是转子位置反馈电路,通过这个电路根据转子位置相应改变线圈电流方向形成连续推动转子的磁场。不过不存在转速或者电流的反馈电路,一定电压下电机转多快完全取决于电机性能参数,可以通过电机的KV值简单的计算一定电压下电机转多快。

      工业交流电机是变频调速,跟这些都不一样,学电的大学生肯定懂的。

你上一些单片机的论坛,PWM控制模型电机转速的示例很多的,原理也有,可以好好学习

楼主:
谢谢楼上介绍

网友:
很专业的问题啊

网友:
变频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