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6二调螺距曲线飞机没反应,求解?

楼主(2012-05-24):
天六二的控,450的JJ。开了CCPM模式。
电机
线拔掉两根,油门没锁。螺距0点,油门杆最低,百分比调高,可飞机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是虾米问题呀?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呀!各位兄弟来帮帮小弟呀!

网友A:
你油门最低,那当然要调螺距最低那点才能看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调最低点的呀!我上边写的是螺距0点,油门杆最低,调大百分比JJ没反应。0点不就是最低点吗?

网友A:
那你检查下当前是什么模式(普通/3D/锁定),调的曲线又是什么模式下的

网友A:
你说的0点是指螺距第一点还是螺距0度?

网友B:
油门最低,螺距0是错误,最低要50你才可以调负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