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起飞前要检查什么

楼主(2012-05-24):
前段时间刚买的亚拓450,有一次正悬停的时候,突然失控,后来发现是升降舵机在飞行的时候舵机臂螺丝掉了。为了安全起见,专门买了工具,可是不知道飞机在起飞前需要检查哪些东西,总不能把所有螺丝都拧拧吧,最主要的哪些东西需要经常检查啊?螺丝是越紧越好吗?

网友:
什么都得检查

网友:
全机检查,小隐患大灾难

网友:
平时要检测螺丝球头球头扣这些
起飞前检查十字盘运动和尾舵机运动

网友:
检查一下电池装了没有就行了

网友A:
关键看它射不射,射了就高潮了

网友:
尾巴也要检查

网友:
检查一下你带没带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刚买的亚拓450,有一次正悬停的时候,突然失控,后来发现是升降舵机在飞行的时候舵机臂螺丝掉了。为了安全起见,专门买了工具,可是不知道飞机在起飞前需要检查哪些东西,总不能把所有螺丝都拧拧吧,最主要的 ...

还真需要检查全机螺丝,而且螺丝该上胶的一定要上胶!多潜水吧!

网友:
查螺丝是否拧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看它射不射,射了就高潮了

绝对是经典,我第一次玩直机,调试好了就飞,结果空中射桨,后来才发现横轴上没有上螺丝胶。

网友(2012-07-21):
炸鸡次数多了就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真牛 真都能疏忽

网友:
随便看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