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又多了个压缩机气泵

楼主(2012-05-24):
之前发过一贴《路桥的收获》,收获中有一压缩机,185W买来200米,坛友都说贵了!我也觉得有点贵,但卖的人说是德国货,是不是真的不知道!整个配下来不便宜,公布下造价,给准备动手的朋友一个参考,
压缩机:200
气瓶8成新:60
气管,气X,管接头,安全阀,压力控制阀共:60
油水分离器,管接头:40
气泵焊了下:10
总共算下来不便宜了,可以买个现成的小气泵了,但这气泵的优点是:晚上玩噪音小,基本忽略掉!缺点是:排气量小!我一次从零到0.9MPA要10分钟,气X吹几下又要打了!
总的来说还是值的,就(鸦雀无声)这一优点就够了!
不说了上图!

网友:
出气和进气同一个阀吗?那我用氧气瓶也可以D了

网友:
你不觉得压缩机贵了吗?

网友:
怪兽级的,出来 的 气不 把人 臭死

网友:
哎,我本来也想用压缩机做气泵,可坛里都说出气量小乐,让我望而却步啊

网友A:
給想改的人一些建議

1.一般空壓機最少都是1HP(750W)以上的,所以充氣速度比這種快很多,真的想改無聲空壓機的人,同樣花200塊,建議購買冷氣的壓縮機,一般冷氣壓縮機的功率都750W以上,若能買到5HP以上櫃機的壓縮機,打氣速度會比一般的空壓機快很多
2.壓縮機裏頭有冷凍油,改成開放式的氣泵後,時間久了一定會缺油,小則無力,大則燒機,冷凍油很便宜,但加多了也不好,建議上網查一下型號及油量,定時補充才對.查不到型號的人,請先倒出來記錄油量有多少,活塞式由進氣口加,迴轉式由出氣口加,別弄錯了(看油從那一個孔倒出來)
3.瓦斯桶是不錯的儲氣選擇,買舊瓶先除鏽後上含鋅底漆防鏽,下方要打個孔攻牙裝個小開關作排水口,大氣量可用多個串連
4.進氣的部份要作過濾,以防吸入異物
5.濾水器裝錯了,應裝在出氣端,因為要由高壓到低壓,濾水效果才會出來,這種接法調壓功能也廢掉了

暫時想到這些,有想到再補充

网友:
LZ做得不错,我也买好了压缩机,400元,比你的还贵,三相4P的美制谷轮压缩机,也是用煤气瓶。还有些配件没齐,所以一直没搞起来。10分钟才到0.9缺失有点慢了,不过DIY的一般用量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給想改的人一些建議

1.一般空壓機最少都是1HP(750W)以上的,所以充氣速度比這種快很多,真的想改無聲空壓機的人,同樣花200塊,建議購買冷氣的壓縮機,一般冷氣壓縮機的功率都750W以上,若能買到5HP以上櫃機的壓縮機,打 ...

这位ydnline大叔是超级热心肠的台湾人,我得到过他很多次指点,本坛之福啊。本坛还有相当多的台湾人,基本上都是热心一族,唉,大陆和台湾的差距可见一斑啊。

希望您永远都可以把这里当作您的家。: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給想改的人一些建議

1.一般空壓機最少都是1HP(750W)以上的,所以充氣速度比這種快很多,真的想改無聲空壓機的人,同樣花200塊,建議購買冷氣的壓縮機,一般冷氣壓縮機的功率都750W以上,若能買到5HP以上櫃機的壓縮機,打 ...

老大,你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
不错!不到400     比山寨铝电机的气泵好多了

网友:
还望有多点介绍,,,这个组合阀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給想改的人一些建議

1.一般空壓機最少都是1HP(750W)以上的,所以充氣速度比這種快很多,真的想改無聲空壓機的人,同樣花200塊,建議購買冷氣的壓縮機,一般冷氣壓縮機的功率都750W以上,若能買到5HP以上櫃機的壓縮機,打 ...

1.现在用着是发现功率有点小了!但之前也没找到合适的,遗憾
2.买的时候修空调的人也说过要定期加点油进去的!
3.用前也考虑过在里面上点漆,但一般的漆黏度大可能不行,买找到合适的没弄,底下钻放水孔也想过,但想到破坏钢瓶整体结构了,没钻(钢瓶其实不厚的也就2MM左右,你看工业机加放水的地方都特意加厚过的!)
4.过滤器想找个廉价点的,还在找
5.油水分离器我是故意装在这边的,因为气泵压缩空气里含水太多(看的到水珠的那中),怕进到瓶里,一次打完后油水分离器就有不少水了!
6.其实我还少个单向阀,因为我发现气会从气泵这边漏掉,另外也可以让泵在无压时启动!
谢谢这朋友看的这么仔细!

网友:
回复 楼主:

和我做的一样,只是没有气泵开关,我把里面注满水,冲侧用的

网友B:
楼主,你的煤气罐里的废液倒掉木有啊,

网友C:
  呵呵,你的实用性不强,可以看看我做的不锈钢静音空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煤气罐里的废液倒掉木有啊,

我打开过!倒过!但里面很干净没有液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的实用性不强,可以看看我做的不锈钢静音空压机。

NND,不能和你比,你的超牛,够自己店里用了!
你的电焊技术了得,估计是专业的!

网友:
有了这个,不是可以自己充CO2了,用自制的CO2充到专业的二氧化碳瓶了。这样压力就不怕不够了,鱼缸养草要用到二氧化碳。

网友:
我倒是花了100元买了个汽车空调用的压缩机,手动旋转出气量还是有点的,皮带盘是12V电控离合的,功率不知道有多少?应该有2KW以上吧?嘿嘿,这个数值是根据一开空调车子就跑不动的现象估计出来地。

网友(2013-04-05):
引用 网友A:
給想改的人一些建議

1.一般空壓機最少都是1HP(750W)以上的,所以充氣速度比這種快很多,真的想改無聲空壓機 ...

这位ydnline大叔是超级热心肠的台湾人,好多帖子都有你的身影

网友(2013-07-31):
楼主还在用吗?用这么久有什么利弊?还有充满一罐气要多长时间?

网友:
油水分离器应该装在出气端才好

网友:
楼主的压缩机好像是冰箱的压缩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