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T45都是什么配置?

楼主(2012-05-24):
我飞MD塞斯纳已经很熟练了,做各种动作,降落都没压力。
请教下大家的T45都是什么配置?最近想入T45了。模拟器上F22也练的很好了,这个机机在模拟器上练什么好呢? 还有就是这个机机据说能关油门飘降?请大家推荐个卖家,还有配置,谢谢!~~

网友:
60A好盈电调,黑旋风KV4800    64涵道,3S 2200 30C电池,这是我飞的,但是偶尔上下4S  2200  30C电池。

网友:
初学涵道建议用FreeWing等的廉价64mm涵道,kV4000~4300比较好,11.1V 2200mAH 15C以上电池。此机起降姿态很好,空中也很跟手,基本无压力。

网友:
80A好赢  黑旋风64  KV4800
  3\4S通吃。
完全可以关油门降落

楼主:
回复 网友A:

80A...  是不是大了点。。。
对了,卖家开价全套不带控,要880,是不是贵了?550块是空机带黑旋风64  KV4800动力组,我是不是应该自己配电调舵机什么的,不要卖家介绍的全套?

网友:
空机带涵道550  ,没那么贵吧 !抢钱哦

网友:
就是,蓝带的带涵道才500吧,还是收放起落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推荐下配置?~~我空机和设备分开买~

网友:
空机推荐环球飞的,挺不错了,  我前几天刚入了一架,

网友:
 环球飞的不错

网友B:
空机380左右。。。黑旋风4800 120左右 银燕普通舵机15*3 金属齿22*3 好盈60A  210左右   配置就是这些。。

全收油降落。。。我的70金属涵道红箭也是全收油降落。时速过130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谢谢~~
请大家继续给建议啊~~~~

网友:
我的空机也买了有些时间了,一直想询问下配置,这个贴帮到我了,请继续提供好的建议! 我的是环球飞的T45.

网友:
70MM涵道 3200KV电机 动力套装
11.1v 2200  25c
40A

昨天才装好的,还没试飞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求链接,求配置及价钱。。。

网友:
70mm 10叶桨涵道。2200mah 4S,60A。全重980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空机380左右。。。黑旋风4800 120左右 银燕普通舵机15*3 金属齿22*3 好盈60A  210左右   配置就是这些。。

全收油降落。。。我的70金属涵道红箭也是全收油降落。时速过130

70金属涵道 配多少电调和什么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70金属涵道 配多少电调和什么电池?

80A好盈 4S3000或者5S2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