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求救

楼主(2012-05-24):
今天晚上玩911,我新手,摔了N次,把脚架摔掉了,其中一根红线断了,好吧,拆开找了两根差不多粗细的红黑线重新焊上,这下奇怪了,不管上新
电池
还是老电池,居然飞不起来了,电池充满装上也只能上升个5 6 秒就再也升不上去了,难道我配的两根线超重?
没办法了我。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如果焊接没虚焊 应该是主电机不行了

楼主:
主电机装新电池(充满)可以飞,悬停时间太短。
应该不会是电机的问题,可能是焊的不好或者线直径小了,明天换粗一点的漆泡线试试。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你直接焊2个毫米直径的硅胶线或者铜线效果更好,排除电机故障的话,那么绝对就是你这电源线的问题。我之前也是这样,心想为了减重改了细线结果300mah的电池续航能力只有4分钟了,原来随便飞过9分钟。后来改了粗线一切全解决。粗线那点重量对911根本不算什么。

网友D:
错了,在中 国求救要打119而不是911

楼主:
问题已解决,果然是电源线线径不够粗,换了粗了一点的线好了,爽飞,只是电池太不给力了,想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