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断了,有什么代替呢???

楼主(2012-05-24):
铜线?电线?要多粗?多长呢?

网友A:
2.4g的吗 好像要特制的

网友B:
材质,粗细不重要,长度最重要

网友C:
我是用单股带皮的铜线代替的, 长度与原来的一样长. 替换过后未明显感觉到性能变差或距离变短.
但是原理不知, 请各位前辈说说.

网友D:
断了买根天线呗。

网友E:
 这个怎么代替 买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