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的遥控器也可以支持aio的头传,不用再买福特吧的控了

楼主(2012-05-24):
天地飞的遥控器也可以支持aio的头传,不用再买福特吧的控了

网友A:
是的,只要自己改个小圆口的数据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只要自己改个小圆口的数据线就行了
但是天地飞也有接收机问题8通道ppm

网友B:
求图求真相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图求真相  哈哈
…………这个也要 看图?

网友(2012-10-10):
天地飞也可以吗,太激动了

网友(2013-01-12):
老兄,怎么连接 和设置法? 能详细说一下吗?

谢谢了

网友:
求图,研究中、、、、

网友:
能详细说一下吗,很期待哦

网友C:
扯淡!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扯淡!不行的!

楼上老兄,你试过?

网友C:
我当然试过,确实不行,目前只有FUTABA的可以。。除非自己改,把2路串行PPM信号合成一路,各取所需,然后连接到高频头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当然试过,确实不行,目前只有FUTABA的可以。。除非自己改,把2路串行PPM信号合成一路,各取所需,然后连 ...

嗯,老兄说的有理,而且,只支持PPM模式

建议不要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扯淡!不行的!

扯到你的蛋了?! 我用了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扯到你的蛋了?! 我用了可以的

说下,你是怎么搞得?不要告诉还需要我另外加一块电路哦。

楼主:
不用加 就是接一个教练口~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遥控器控制 2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