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船,熄火了好几次,窝火,决定造一艘廉价的救援船。【救援汽油艇视频26楼更新!】

楼主(2012-05-24):
5.1北展收了一艘汽油艇,但是,存在散热不好的问题。盖舱盖,跑一会就会因为过热熄火,非常的郁闷窝火,决定把汽油艇由吸水刀冷却改为冷却水泵强制水冷……呵呵,跑题了,这是另外的话题了,在汽油艇改造完成之前,先解决救援的问题——造一艘廉价的救援船吧!呵呵。经过对玩船水域的考察,觉得风动比较适合。于是,开工!

第1步,备料:

第1步,备料:

第2步,搭建骨架。

第2步,搭建骨架。

重点部位:发动机支架。

重点部位:发动机支架。

第三步,安装转向、动力系统。

第三步,安装转向、动力系统。

换个角度

换个角度

再换个角度。好累,今天进度,就到这里啦,呵呵

再换个角度。好累,今天进度,就到这里啦,呵呵

网友A:
这个太大了吧,买条玩具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大了吧,买条玩具改就行了

原因有2:1、买玩具船要另外花几百吧!买两根电工套管,花了12.06元,哈哈。2、纯属无聊,给自己找点事儿!呵呵。

楼主:
继续工程!

安装甲板

安装甲板

甲板做防水(502)

甲板做防水(502)

制作浮筒(需4个2升装的大可乐瓶,4个汽车轮胎气嘴)

制作浮筒(需4个2升装的大可乐瓶,4个汽车轮胎气嘴)

制作设备仓,乐扣盒、30A车模电调,接收机。

制作设备仓,乐扣盒、30A车模电调,接收机。

总装完成!稍后上传首航视频,呵呵。

总装完成!稍后上传首航视频,呵呵。

网友B:
想请教!可乐瓶加气嘴有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可乐瓶加气嘴有什么作用?

充上气压,增加硬度的!呵呵

楼主:
视频到了!呵呵

首航视频
http://www.tudou.com/v/s8X5xrOu4NQ/&rpid=110032510&resourceId=110032510_04_05_99==.html
http://www.tudou.com/v/EHEnfXommks/&rpid=110032510&resourceId=110032510_04_05_99==.html
http://www.tudou.com/v/AHkC2zA936g/&rpid=110032510&resourceId=110032510_04_05_99==.html
http://www.tudou.com/v/qMFGvxm_mNM/&rpid=110032510&resourceId=110032510_04_05_99==.html
网址: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s8X5xrOu4NQ/?phd=3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EHEnfXommks/?phd=3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AHkC2zA936g/?phd=3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qMFGvxm_mNM/?phd=3

网友C:
大哥,设备好坚固耐用,船底浮桶单边能设计成一条就能减小很多的阻力,架子很结实,但用来做救援,还是半浸桨结构给力,你是用来拖汽油船的。风动方式会不给力。

网友:
太大了吧!带起来不方便啊! 说话都喘,拉汽油机,很吃力吧!

网友:
会飞的笨笨熊

网友:
汽油船一旦落水,阻力巨大,鱼线我都用跟号线,据说拖100斤的鱼也没问题

网友:
这个牛人!牛

把动力加大,把翅膀加上。飞   飞    飞

网友D:
如果有救汽油船的视频就好了。。。。。。

楼主:
今天做救援捕获索,呵呵

救援捕获索安装完成了!平时可以折回来,工作时展开,呵呵。
http://www.tudou.com/v/YiRZM2koorI/&rpid=110032510&resourceId=110032510_04_05_99==.html
网址: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YiRZM2koorI/?phd=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设备好坚固耐用,船底浮桶单边能设计成一条就能减小很多的阻力,架子很结实,但用来做救援,还是半浸桨结构给力,你是用来拖汽油船的。风动方式会不给力。

你说的没错,前后两个浮筒,确实增加了额外的阻力。但是,为了廉价,只好牺牲性能啦,呵呵。如果以后能找到水机的浮筒,应该是不错的改进。
之所以做风动船,主要是为了解决水草多的水域航行问题。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没有专用配件,都是用直机配件改来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救汽油船的视频就好了。。。。。。

哈哈,别急,视频一会就到!

网友E:
回复 楼主:

把瓶弄冰箱里面冻一会,马上拧紧盖拿出来,就可以,我的船和你的差不多

网友F:
空气艇本身重量太轻,推力也小,能拖动汽油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没错,前后两个浮筒,确实增加了额外的阻力。但是,为了廉价,只好牺牲性能啦,呵呵。如果以后能找到水机的浮筒,应该是不错的改进。
之所以做风动船,主要是为了解决水草多的水域航行问题。另外一个原因就 ...

你多买两支大雪碧,包有中间就一直线啦

楼主:
救援汽油艇视频到!呵呵

故意原地怠速把汽油艇给弄熄火了(安装了过热保护,原地怠速,吸水刀不进水,一会到温度,继电器就给短路熄火了,呵呵),然后开始救援。

救援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实验了直接推,当时风力有3级左右,水面都吹的起波纹了,但是找好着力点后很容易就推到近岸了。

第二个阶段,实验了救援捕获索的功能。因为下水前重新调了捕获索牵引绳的长度,没调整合适,所以一开始捕获索没能顺利下落,失败了。重新靠岸调整了一下,就很顺利的就抓到了汽艇,呵呵。请欣赏视频吧!
http://www.tudou.com/v/3hPtY579Vu4/&rpid=110032510&resourceId=110032510_04_05_99==.html
视频网址: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3hPtY579Vu4/?phd=3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瓶弄冰箱里面冻一会,马上拧紧盖拿出来,就可以,我的船和你的差不多

呵呵,好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空气艇本身重量太轻,推力也小,能拖动汽油船吗?

呵呵,没有问题,现在的空模电机,也都是公斤级的拉力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多买两支大雪碧,包有中间就一直线啦

哈哈,多谢兄弟指点,下一步就按你说的去改!

网友G:
这样太麻烦了。。。。。。。。。。
前面做个叉子,裹上空调管用的海绵,就不会滑了,简单很多

还有拖个4-5米的细绳,末端绑个装一半水的饮料瓶,绕船1-2圈,勾住舵桨等直接拖回来,也很简单的

不过,我发现楼组想做这个船,更多的是娱乐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太麻烦了。。。。。。。。。。
前面做个叉子,裹上空调管用的海绵,就不会滑了,简单很多

还有拖个4-5米的细绳,末端绑个装一半水的饮料瓶,绕船1-2圈,勾住舵桨等直接拖回来,也很简单的

不过,我发现楼组想做这个船,更多的是娱乐

哈哈,知我者,冻鱼也……

网友(2012-07-20):
好主意,准备自己也弄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