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合器又断了,哪位大侠给支支招啊

楼主(2012-05-24):
新换的离合器,才十几个起落就这样了。哭啊

网友:
怎么回事

网友:
不懂为什么会断

网友:
沒遇到過

网友:
1.材质不好,
2.加工时候有暗伤
3.离合器罩杯摩擦片磨损严重

网友:
LZ老是半离合吗

网友:
看起来像雷虎的~

如果老是断,建议楼主是否检查一下安装方面的问题~

因为这种东西不敢大意,如果是大厂的东西,品质应该还是能保证的,但也不排除偶然性~

但是如果老是断,建议楼主检查一下安装方面的情况~

个人建议~

网友:
遇到过,但那是我的固定螺丝松动造成的,以后再固定螺丝时上点胶后,没再断过,请楼主仔细查一下看是否是这一类的问题

网友:
我的风神50断了二个

网友:
我的喜路宝30断过n次,原因为离合器与摩擦片之间的间隙过大所致。

网友:
你这个是亚拓700的吧,我都换的7、8个了。

网友:
应该是离合打划造成过热,材质就变软了导致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