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波箱跟驱动轴啮合的程度

楼主(2012-05-25):
跑完3个视频,波箱出了点毛病,晕死。有时间再拆出来修

网友A:
我汗。。。坦克都飘成这样不真实了。。。坦克走到35公里时速的时候感觉就很快了都,这个算比例的话估计都150了都。。。。放瓷砖地上那个更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汗。。。坦克都飘成这样不真实了。。。坦克走到35公里时速的时候感觉就很快了都,这个算比例的话估计都150了都。。。。放瓷砖地上那个更酷

目测视频里的速度大概是实车60、70左右,绝对没有150那么夸张。
T-34直线极速很快的,感觉跟视频里直线段的很逼真。
T-34实车的确好像不能漂,但T-59就可以了。

楼主:
T34空间小,不适合做测试。所以这个底盘变成黑豹。
先装上去测试能不能跑,接下来的改造还很长远。这个速度不是我想的,而是黑豹的驱动轮比T34的大很多。

楼主:
先别纠结真车怎么样,纯测试,测试而已

网友:
不错很暴力啊,感觉齿轮声很大

网友:
  牛13  那个甩尾很销魂

网友:
波箱是双流??看着像 啊

网友:
额,这个也太不靠谱了哦
不仅仅是齿轮箱吃不消的,各种损耗肯定大

楼主:
是的,原来装在T34的那套双流波箱.其实.如果不是拍视频分神的话,更过瘾的,高速蛇形弯,高速切入直角弯,甩尾过发夹弯都行,
就是还不能高速越野,原因是里面一个一模的钢齿轮扫齿了,输出过猛就跳齿.过些天买个新的换下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视频里的速度大概是实车60、70左右,绝对没有150那么夸张。
T-34直线极速很快的,感觉跟视频里直线段的很逼真。
T-34实车的确好像不能漂,但T-59就可以了。
请把速度也按1:16算下来再比看~~~

楼主:
量了下黑豹的履带,驱动轮上裹一圈是20.6cm就是约0.2米,每分钟1000转,打个折700转吧,每分钟140米,一小时8400米,就是8.4公里每小时。
t34驱动轮较小,5公里左右

楼主:
乘以16的话也就是实车128和80公里每小时,目测1秒跑1.5米应该有,2米就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汗。。。坦克都飘成这样不真实了。。。坦克走到35公里时速的时候感觉就很快了都,这个算比例的话估计都150了都。。。。放瓷砖地上那个更酷

你去看看毛子t90那机动测试视频。。。那飘的。。。

网友:
哥,强烈建议你上无刷!

楼主:
无刷太麻烦,又死贵,现在是能用的就不改了,拆拆装装的太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