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迷糊了,有变频、有三项电机。却不敢使用

楼主(2012-05-25):
有个0618的三项异步电机,250W    50hz   三项异步电机
六根出线,其中三根分别在三个接线柱上,另外三根是一起接在一根接线柱上的
按我自己查的资料显示来说,应该是Y接线法。不知道怎么选择接线法?
还有就是怎么改成另外一种接线法?

为了这个电机,我去买了一个变频器。1.5kw  0.5HZ-1300HZ  220V输入  输出
7A 的
不知道怎么设置,要求就是启停、正反转、调速等

不知道哪位高人能告知。

网友:
电机换三角接法,输入三根线接变频器UVW,一般顺着接就行了!变频器得知道是什么牌子的,有控制面板的话很方便,没有就要找说明书用控制端子控制正反转,导通就转,断开就停!具体的变频器设置要看说明书了,一般情况出厂设置也可以让电机转起来的!需要调的主要是频率范围,电机的一些叁数,启动和停止时间等等!

网友:
上面三个接线柱连在一起,下面三个接电源的是y接,380V的.你将上面三个接线柱的连线断开,然后上面每个接线柱分別向下面三个接线柱连接起来,然后这三个连接点接电源,是三角形接法,220v的。

网友:
标题

LS正解

网友:
变频器接电机,三角或者星形接法都可以转起来,不过家用三角接法更合适,变频器的话最好找说明书研究研究,别瞎接,变频器设置不对的话,特别你这变频器对于这个电机功率余量比较大容易把电机烧了,这个电机的上限设置电压220的时候频率60hz,主要注意这个设置,其他的瞎搞一般烧不了

网友:
1.5kw  0.5HZ-1300HZ  220V输入

高档变频啊,啥型号?

网友:
接线

接线

接线

接线

网友:
漏了一个  藤椅说的是这种  每个电机的接线盒 线冒排列不同 一般都标有字母  没字母就得用表量了

楼主:
感谢各位都来解答,可是我的电机不是山下接线结构

感谢各位都来解答,可是我的电机不是山下接线结构。
是上面四排接线柱,前三根分别接了一根,第四根上面接了3根线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用电表测出独立绕组,然后按顺序结成三角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