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8坏了,公司不受理维修,谁知道哪里还可以修?

楼主(2012-05-25):
我的DX8出现和召回问题一样的问题,副翼会漂移。但是出现问题的时候召回时间早过了...唉...无奈,只得联系地平线了。
地平线服务人员的态度倒是一直都很积极的,值得赞扬。我也很快发了控过去,经过两个月的等待,控从美国回来了。怀着激动的心情打开了包装,发现不对劲了...面板没有换成DSMX的,依然是DSM2的。我记得召回回来后的控面板都是换了的。之后上电一测试,果然...除了版本降到了2.02,所有数据清零了外,问题根本没解决...
好吧...只得又联系地平线了...地平线还派专人和我取得了联系,在陈述完了问题后,得出的结论是,和软件无关,可能是硬件问题。硬件问题就不给修了,因为我不是在地平线买的...
一时间如晴天霹雳一般...这下把我凉一边了,好好的东西就这么凉一边了...这不得不让我想起了JR和FUTABA的维修....
现在我只能抱最后一线希望在地平线身上,看看能不能开开恩给修修...
停飞的日子不好过啊~

网友:
硬件问题是不是就是换电位器啊?那你就换一个好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问过这家了,他说他没法修~

网友:
换个电位器,不难,既然没地方修,自己拆吧,然后把图放上来,找到合适尺寸的电位器就可以

楼主:
今晚自己拆开来检查,能修咱就修,修不好我一把火直接烧掉~
一开始对DX8非常有信心,现在搞成这个样子...
以后我是绝对不会用SPEKTRUM的产品了~

网友:
我的DX8之前也是因为电位器的问题返厂修理。。面板确实是不会换成DSMX的。。软件也不会更新。但原有的数据依然在里面。。只是电位器换了而已。。。我的是在华讯那里买的。。当然也是他们负责帮我召回的。。。准确的说是圣域RC那买的。。不过商家让我直接联系供货商也就是华讯。。。当时貌似还没地平线这个商家。。。

LZ可以问下卖家是哪里进的货。。。自然就能找进货商商量。。。但要是水货来的话就。。。

我的是去年买的。。。除了那次召回。。。至今无其他任何问题。。。2个摇杆依然顺滑无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已经不寄希望与任何公司了。
不过你倒提醒了我,换电位器,反正死马当活马医了,找个同型号的电位器自己换上。行就接着用,不行还是浇汽油烧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已经不寄希望与任何公司了。
不过你倒提醒了我,换电位器,反正死马当活马医了,找个同型号的电位器自己换上。行就接着用,不行还是浇汽油烧掉~

LZ更新下固件看看。。新的2.04有校准的。。。不行的话就只能换电位器拉。。有肯定有。。就是比较少。。。
也不用那么极端,,烧的可是自己的money哦。。。。要烧就。。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是激动~这个控已经发会美国修了,一开始我还对SPEKTRUM很有信心,心里还想,返回美国了,这总该OK了吧~而且公司更好的是,没收取我一分钱。可是问题没解决啊~
我也承认我这个来路不明,所以我也没想免费去修,但是给钱别人也不给修~这个我就真的不理解了...
同样都是一个品牌的产品,只因为购买渠道不同就不给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是激动~这个控已经发会美国修了,一开始我还对SPEKTRUM很有信心,心里还想,返回美国了,这总该OK了吧~而且公司更好的是,没收取我一分钱。可是问题没解决啊~
我也承认我这个来路不明,所以我也没想免费去修, ...

 这个。。。不行就自己来吧。。。反正这个也是MADE IN CHINA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是否知道DX8的电位器型号?这个必须找准了~

网友:
只要知道是几度的电位器,就算不同型号,只要你能按上,或者粘死,或者做点手术,都可以用的,可以翻翻DX6I的帖子,应该差不多吧。上图吧,大家帮你

网友: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至今还未拆开过。。。
不过之前貌似有人拆开换DX6I的电位器的。。。不知道是否是一样的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今晚我就拆下来上图~

网友:
支持 自己动手

网友:
一时间如晴天霹雳一般...这下把我凉一边了,好好的东西就这么凉一边了...这不得不让我想起了JR和FUTABA的维修....

网友:
商家赶快解决模友的实际问题,解模友燃眉之急!

楼主:
给修好了...
不过过程真的...我都觉得神奇...甚至想不通...
之前肯贴有说把电位器线拉出来一点就OK,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是搞...
艹...还真的可以...
啥也不说了...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修好了...
不过过程真的...我都觉得神奇...甚至想不通...
之前肯贴有说把电位器线拉出来一点就OK,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是搞...
艹...还真的可以...
啥也不说了...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这么神奇,一拉就好!

网友C:
你这样不会解决根本问题,时间长了还一样

网友D:
没看明白?

网友E:
隔段时间拉一下就好了。

网友F:
飞倆月拉一下?还有这么神奇的电位器?

网友F:
经过分析,此问题可能是由电位器上边的引脚和电位器的碳膜接触不良引起,拉线的动作引起电位器引脚位移从而使得接触暂时保持,时间久了还可能会出现问题。建议换掉电位器或者拆开电位器彻底修理。

网友G:
回复 楼主:
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维修工程师,你就自己捣鼓捣鼓吧。
能不能详细说说病症?或许我能帮你想想办法。

网友H:
发到美国,运费肯定不少。

网友I:
我打算把2801pro换是5k的导电塑料电位器
导电塑料电位器据说是最强长寿电位器
导电塑料电位器太贵了
电位器是在RS CHINA里买的,比淘宝便宜
虽然我的2801pro还是好的,喜欢折腾
哈!!哈!!哈!!哈!!哈!!

网友J:
看到这个帖子,想起来FUTABA的控,坏了之后就赶紧出了,后怕

楼主:
那天也拆开看了下电位器,因为是用扣子扣住的,怕把扣子掰断了就没取下来~貌似感觉和DSX7的类似,后面是方的不是圆的~
然后又拆了个召回后的DX8,发现电位器连接方法有点不一样。召回后的DX8,电位器和线是直接焊接的,而之前的是使用插头连接的。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原因在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用麻烦了~
现在飞了好几趟了,暂时还没出现以前的漂移情况。

网友K(2013-09-30):
你好,我的DX8今天也发现推拉油门的时候副翼会抖动,看了你的帖子说电位器的线往外拉拉就好了?怎么啦啊?焦急中,明天有外地模友来联谊啊

网友L(2013-12-26):
哇。怎么来 的?

网友M:
修不好也不至于烧掉啊lz,先藏着,哪天想diy点什么的时候或许还可以拆点零件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