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滑翔机折叠将无法折叠!!急!!!!

楼主(2012-05-25):
请问下,滑翔机折叠将无法折叠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买的是国外的CAM桨一套,但是现在飞行的时候不给油门桨折不起来!!!电调也有刹车。
桨装上去后也非常的松,活动正常。请教了!!请问刹车分很多种吗???怎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搞不懂
望高手赐教

网友:
好像电调有两种刹车模式,一种是刹车,另一种是线性刹车,我选那种一收油就立马停转的模式。应该是第一种

网友:
桨停在水平位置应该都能收起来,如果在垂直位置,下面的桨叶会一直垂着

网友:
有飞行速度时,靠惯性收起来。

网友:
准备装浆的时候,轻轻转动电机,感觉一'紧'一'松'的,转到'松'的位置.然后水平装浆. 装好浆后,再转一下,看看位置变了没有.

楼主:
明白 你们意思指装桨的适合要水平状是吗?我看了下我装的不是水平有点斜

网友:
楼主CAM在哪买到的啊?尺寸多大的?

网友A:
解决方法:
1、剪一段比整流罩直径短10mm的1*1mm橡筋。
2、将桨叶收拢。
3、将橡筋的两端分别用502胶粘在桨根处。
妥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决方法:
1、剪一段比整流罩直径短10mm的1*1mm橡筋。
2、将桨叶收拢。
3、将橡筋的两端分别用502胶粘在桨根处。
妥啦!

人家的问题是空中不能收桨

网友:
没奶油啊!发图看看!

网友:
电调要设置刹车,立即刹车,不刹车是收不起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人家的问题是空中不能收桨

这个办法就是为解决空中收不了桨的。已经经过很多年的实践验证的。很简单,但是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

老宋,你的台风上天爽过了吗?

网友:
爽过了
飞的胆战心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办法就是为解决空中收不了桨的。已经经过很多年的实践验证的。很简单,但是管用。
好,简单实用

网友C(2012-07-31):
一般松紧适度的话在飞行的时候完全可以收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