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十字盘的晃量问题

楼主(2012-05-25):
我的亚拓450PRO飞了一年半了,一个月平均飞5次,一共炸鸡20多次了,因为全是原装配件,现在感觉双桨调好后又会出来双桨。桨夹很紧,拉杆换新的了,球头全部换了一遍,
舵机
DS95,仔细研究后发现是十字盘上下两层之间晃量较大了 ,特别是飞3D,正负螺距12度时,双桨怎么调都不一致或调好又产生,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是不是改换十字盘了?谢谢!

网友A:
我的7075头子十字盘也有1MM的虚伪,买回来就这样,同情LZ。。。

网友B:
 LZ的经验告诉我们,还是小JJ出勤高

网友C:
我的虚位也很大,但是没有双桨,更换轴承就好了

楼主:
沉得太快了,顶下,老鸟们帮我拿下主意,尽快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D:
换十字盘吧,飞越50一个,坏了直接换

网友E:
不是十字盘问题,有副翼头往往是平衡翼座和sf臂螺丝松了,经常被忽略,无副翼多是因为桨不好,换好点的碳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