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450电直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2-05-25):
麻烦各位帮忙看一下下面个配置有没有问题啊 ?
电子设备等配置:
11.1V 2200MA 20C
电池
一个
FMT40A无刷电子
调速器
一个
FMT 3800KV无刷马达一个
日冠DS929斜盘
舵机
,以及DS9257锁尾舵机
飞越三轴无副翼系统套装

网友A:
可以飞的

网友B:
新手不需要3800KV的马达,3500KV刚好!温柔一点的动力可以增强你 的信心!

网友C:
斜盘稍有勉强。。。

楼主:
楼上的几位能帮忙配一下配置么?
本人有控和接收及电池和充电器等,除此之外的配置都需要配,价格控制在1500以内,机架就以飞越 Tarot 450PRO V2 FBL空机为基础。

楼主:
还有请教一下,
无副翼的电直,和有副翼的电直用的陀螺仪是一样的么?
Tarot GY650 高端陀螺仪 TL2685这款陀螺仪能用在无副翼上么?

网友A:
回复 楼主:
高手可以用,新手就算了,乖乖用三轴吧,配置类的帖子论坛很多,去搜搜就看到了

楼主:
ZYX三轴陀螺仪?

网友D:
可以的,对于入门航线没什么问题

网友D:
回复 楼主:
无副翼的和有副翼的陀螺肯定不一样的
有副翼的陀螺是用的单轴陀螺,只感应机身(也就是尾巴)绕着主轴Z的旋转就行了。
无副翼的是用3轴陀螺,除了感受尾巴绕主轴Z的旋转,还多感应了机身俯仰X和侧滚Y的两轴感应,来模拟有副翼的副翼。
不过有些无副翼的陀螺可以关掉两轴,当做有副翼的尾陀螺来使用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说的那两个陀螺是不能用在无副翼上的

网友E:
650是单轴陀螺,不能用在无副翼机机上

网友F:
新手不需要3800KV的马达,3500KV刚好!温柔一点的动力可以增强你

网友E:
电池还是用25C吧,20C勉强了点
电调用好盈或中特威40A
马达XXD好了,便宜好用
日冠DS929不错的,9257那个不好,换DS919吧,便宜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