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V1和V2区别?

楼主(2012-05-25):
有人知道mCPX  V1和V2区别吗?
??????、

网友:
 月经贴啊。。不想回答了。LZ版搜吧。有很多的

楼主:
你直接告诉我好了:loveliness:

网友:
v2的陀螺仪芯片和v1不同,理论上更稳定,但需要更好的减震,实际上效果差不多,且V2的实际成本比V1更低,虽然售价比V1更高。

网友:
路人甲表示:
区别就在于如果你喜欢免焊电调,焊接手艺也不好的话
V1直插电调线性差,V2直插线性好

不过最后折腾折腾还是会手痒焊的

网友:
一个贵一个便宜。。 拿分走人

网友A:
v1用下来口碑普遍比v2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v1用下来口碑普遍比v2好

不一定,据说某老板的V2 1.5很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