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特威AL系列40A,可以带使用6个金属9克舵机吗?

楼主(2012-05-25):
请教!中特威AL系列40A,可以带使用6个金属数码9克
舵机
吗?其中4个用在舵面,2个襟翼,可以吗?在线等 谢谢

网友A:
2A的BEC带6个数字舵机可能比较吃力,数字舵机电流会大点,你的舵机有提供电流数据么?都上金属数字舵机了,还是换个好点的电调吧

楼主:
谢谢!
手上有个60A 铂金电调,装滑翔机有点浪费,而且有点重。我在做下调整,把飞翼上的浩马特40A换滑翔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