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电调并联后疑似短路!!但接线没问题!!至今未找到原因!!

楼主(2012-05-25):
电调并联后疑似短路!!(电池及电线大量发热,但电调没法热,而且4个电调拆下来还能用)确定接线是没问题的!!至今未找到原因!!求大神解决啊!!!!!!!  我是不是人品爆*啊,遇到这种事!!

网友:
你不会吧4个电调的5v输出都接在一起吧

网友:
不会是正极和负极并到一起吧.......

网友:
电调并联是个什么概念啊?

楼主:
没有乱接,就是把四个电调的正级,负极 分别接起来(红接红,黑接黑),然后插电就悲剧了

网友:
看看T头是不是焊的时候哪里搭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乱接,就是把四个电调的正级,负极 分别接起来(红接红,黑接黑),然后插电就悲剧了

这个没事的,上电瞬间会短暂短路的,电调里的MOS三极管短路状态,只是瞬间短路

网友:
莫非是四轴?

网友:
应该是四轴吧,什么型号的电调

网友:
没事的,继续使用吧!

网友B:
 是不是给四轴用的啊, 如果是线性bec需要拔掉三个bec的红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给四轴用的啊, 如果是线性bec需要拔掉三个bec的红线啊

说反了,UBEC才要拔,线性的直接并联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事的,上电瞬间会短暂短路的,电调里的MOS三极管短路状态,只是瞬间短路

这位大哥 不要乱说好吧
上电瞬间 电流比较大 插接件有接触火花 是因为 电调里的电容充电瞬间导致电池放电电流大而已  不是 什么短路不短路

网友:
你查查焊接有没有没焊实的地方导致大电流发热

网友:
检查插头附近是否短路。应该不会发热的

网友:
报电调型号,上照片,有没用分配板

网友:
我知道你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把电池和T头连接的正负极焊反了,我以前这么干过,电调没事,配电盘一瞬间就过热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