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氟龙镀银无氧铜线能不能当2.4G接收天线使用?

楼主(2012-05-25):
不小心把DSM2接收的天线断掉一根,手上正好有特氟龙镀银无氧铜线不知道能不能当2.4G接收天线焊上去使用?有什么引响不?来几位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用但是长度要和原来的一模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现在线全剪成3.3CM一根,焊上去测试了一下,随便拉了一下距(条件有限,大概在80~100米)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B:
我911接收的天线飞掉了找不到了,焊了跟差不多长的漆包线,有影响吗?

网友C:
没问题,对距离略有影响
长度要计算一下

网友D:
2.4G对天线的长度很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