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电池充完电测5.9V!!!

楼主(2012-05-25):
几块
电池
都是这样,感觉飞行时间短了很多,911的
充电器
输出电压测6.2v是不是不正常啊,是我电池坏了还是其他的问题,求大神解答下啊!!!

网友A:
充电器的问题,LZ用什么充电器啊。

网友B:
冲到4.2就可以了,

网友B:
电压高太多了,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我的三用表没有电了,飞机飞行时间短是电源线虚焊了,谢谢各位啦

网友C(2012-11-22):
了解,学习,回去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