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遥控车改Mini飞机, 电磁舵, 改FET等.

楼主(2012-05-25):
总结一下应用玩具遥控车改遥控飞机涉及到的技术点.

先写给不想看过程的懒人:
1 市面上的4通道玩具遥控车、遥控船基本上全是用 TX2/RX2 芯片做的遥控器

照片上这架用的是环奇遥控船的遥控器。

2 可以用小磁钢制作电磁舵来控制方向舵或者副翼。

3 如果用掌上小车的遥控器,请把贴片三级管改为FET。

4 使用减速组、小翼载荷,会比较容易成功。

只有使用了减速组,才可以使用大直径桨;从而支持大的机翼面积,翼载荷减小;这样可以使动力系统的效率明显提升,用更小的功率飞起更重的飞机。
PS:低转速大扭力的小电机很难找到的。

在小区里爽飞:

2007年的布丁机,设计上还是存在许多可以改进空间的:

楼主:
TX2 / RX2 遥控器

遥控器原理简图:

引脚定义分别是:

  TX2
    L
      右
      Test
        用于测试
      电源 -
      后
      前
      加速
      SC
        带载波频率的编码信号输出端
    R
      左
      FOSC
        用于测试方式
      OSCI
        振荡器输入端
      OSCO
        振荡器输出端
      PC
        电源控制输出端
      电源 +
      SO
        不带载波频率的编码信号输出端
  RX2
    L
      VO2
        用于放大的二级反相输出端
      电源 -
      SI
        编码信号的输入端
      OSCI
        振荡器输入端
      OSCO
        振荡器输出端
      右
      左
      RDB
        若该引脚接地,则右转功能无效。
    R
      VI2
        用于放大的二级反相输入端
      VO1
        用于放大的一级反相输出端
      VI1
        用于放大的一级反相输入端
      电源 +
      加速
      前
      后
      LDB
        若该引脚接地,则左转功能无效。

发射器原理图:

接收器原理图:

芯片的内部原理:

楼主:
电磁舵

电磁舵由一个自己绕的线圈与一个小磁钢就可以制作了。
线圈可以用细一些的线,多绕几圈,电流建议控制在100mAh以内,以免对动力系统产生影响。

原理:

以上图方向舵为例,小磁钢的NS级是垂直与垂尾平面的。
当线圈不通电时,方向舵在合页的作用下是自动恢复到中立位置,合页可以用桶装DOVE巧克力的盖子的塑料片剪下一小块制作。

当线圈通电时,线圈NS级是与飞机前进方面平行的。这时小磁钢在线圈磁场的作用下,会向左或右摆动。

楼主:
焊FET

引用别人的原理图:

用手机电池保护板上的FET就可以驱动N20减速组这样的动力设备了。

注意,这样简单的改FET后,“后退”功能是闲置的,我们也用不上,哈哈。

楼主:
关于机型设计

常见的有刷电机,用于 Mini 飞机上时,遇到一个困难:电机扭力过小,无法使用大直径螺旋桨。

大直径桨,小翼载荷,低速的机型,可以在同样功率的前提下飞起更重的重量。

尝试过用20g力左右的动力设备,飞120g全重的机机。当时使用的是镍氢电池,所以非常重。

当然,直驱也是可以的,有模友用直驱也成功爽飞过。他使用的是小锂聚、掌上小车的接收器。

楼主:
感谢小cai神加精. :loveliness: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 你是转的帖子吧 为什么不标明转帖啊 这样是对原作者的不尊重
http://bbs.mx3g.com/thread-211428-1-1.html

网友B:
skypup就是小布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是转的帖子吧 为什么不标明转帖啊 这样是对原作者的不尊重
http://bbs.mx3g.com/thread-211428-1-1.html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1 小布丁是 skypup 的马甲.
2 在  mx3g 的"skypup"帐号被封掉了.
3 我在 5imx 无法上传图片, 只好先发在 mx3g, 再转过来.
4 在 mx3g 是用"小布丁"这个马甲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kypup就是小布丁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是转的帖子吧 为什么不标明转帖啊 这样是对原作者的不尊重
http://bbs.mx3g.com/thread-211428-1-1.html

哈哈,小布丁不尊重小布丁了!

网友:
引用别人的原理图:

网友:
强暴小布丁。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D:
这个只有尾舵和油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有尾舵和油门么

是的, 只有方向舵与油门开关.

网友:
非常有学习意义

网友:
正角还没马甲等级高,破补丁

楼主:
回复 网友E:

欢迎潜水员上浮.

网友:
我发了3K多贴,超级灌水王了.潜什么潜哦

网友:
真不错!
顶skypup小布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1 小布丁是 skypup 的马甲.
2 在  mx3g 的"skypup"帐号被封掉了.
3 我在 5imx 无法上传图片, 只好先发在 mx3g, 再转过来.
4 在 mx3g 是用"小布丁"这个马甲发的.

网友:
支持动手原创。

网友:
真是超级简单。

网友F:
标题
学习意义大与实际!拜读顶帖!

网友G(2012-11-19):
贴片三极管怎么改成fet啊。我有迷你遥控车

网友H(2025-04-29):
过去年代,器材缺乏,技术落后,不过,氛围是真的好,怀念......

网友I(2025-07-30):
所以原本控制电机的接收机是不是可以直接连电磁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