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充电器输出测6.2v,电池充完电也是6.2v,刚在电池区发了一帖,

楼主(2012-05-25):
如题,飞了3-4分钟再测 5.8v 刚买来时没测过刚感觉飞行时间短了 就测了下,这是什么情况 正常吗?充电器是不是也坏了?

表没电啦?这个图是刚飞完侧的,对吗?看来表是有问题了,测南孚是1.5啊,

网友:
你表坏了把

网友:
同意楼上,如果真的能充到6.2不烧不炸,那你的电池应该是极品了。

网友:
  您万用表没电了

网友A:
ls的,测电压是不需要用电的。
不过lz的表须要校正

网友:
 玩具飞机 不要太认真了,过度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的,测电压是不需要用电的。
不过lz的表须要校正

没有电池的话,数字式万用表用不了吧。还真没试过电压档可不可以不需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的,测电压是不需要用电的。
不过lz的表须要校正

指针式的测电压才不需要用电,数字表任何档位都要用电的。电池没电会造成基准电压低,所以测试的电压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