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接口板

楼主(2012-05-25):
在淘宝上买了个廉价的接口板,在漫长的等待了许久之后,终有机会试试了,当都接好线后我就郁闷了,MACH3中的XYZ轴和接囗板上的对不上了,X输入一个数,板上的Z轴有输出而X轴却没事,都试了下发现没一个是对应~~~各位的板子有这样的情况么???这是板的问题还是软件没设置好??

网友:
批量生产的东西,一般不会有啥问题,,,仔细检查下设置吧。。

特别是打印机线和打印机接口,,容易不通。。。

实在找不到问题,,换吧。。

网友:
估计没设置好,我用这种板子没什么问题。

网友:
你软件没设置好吧
我的板子到手之后用了半个月才调好,厂家给的资料不对

楼主:
标题

我暂时不会用M3,我是直接点到的第二个操作界面,直接输入X8.X轴电机就转动。空试电机的,架子还没做~~!

网友:
多少钱淘来的?

网友:
还是要慢慢调 我刚买来是 2个人研究了好几天才动

网友:
按说明设置电机输出的端口。

网友:
每种板的端口定义不一样,要问厂家

网友:
楼主  还没设置 mach3 吧 那怎么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用到能用得经过瞎折腾这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共65板50元

网友:
估计楼主没有设置mach3的输出引脚吧,要问商家要接口板x/y/z口对应的并口的引脚排列,然后在mach3里对应设置。

网友:
输出端口没有调试好,在MACH3里把输出端口调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