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疑问求解答!!

楼主(2012-05-25):
KT板飞机腰腿F15 翼展70
电机
2212KV2200,
30A电调
3个9G
舵机
浆是EP6030
电池
40C
。飞机起飞的时候总觉得失速飞不上.起飞重量应该控制多少G内较好?
还有,有朋友建议我自加装小鸭翼在机头.

网友A:
先不要看重量,而是看看你的是神马电池。
这电机大概需要11.1V,20A以上放电电流,起码要3S的1300-1600的15C以上电池才够力。
重量,这电机的推力正常能在600克以上,自己算算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3S.11.1v. 1300 40c

网友A:
电池要确认是否虚标。
桨是软的还是硬的?如果软桨,效率较低的,甚至会有共振。
如有条件,测试一下推力吧。
这电机可以用到6*4或5*5硬桨,安装的时候注意平衡好。
飞机失速通常是因为慢,也可能是重心不对,自己判断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