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伙为什么都用单反相机拍视频多?

楼主(2012-05-25):
用高清dv效果也肯定不差,比起5d2重量体积也有优势,加上防抖和高速变焦应该比单反强得多吧!最近想弄个高清dv带防抖功能的放在s800上
航拍
大家有什么推荐的?

网友A:
一般的高清DV 感光元件面积都很小,和单反是比不了的,何况5D2是全画幅传感器的

网友B:
不要用價錢來行量
航拍不一定是5DMkii 最好的
另外鏡頭是關鍵

网友C:
无敌兔都拍电影了,你说为啥呢.........

网友D:
单反的优势是价格低,重量轻,画面好,缺点是成本高。
达到无敌兔的画面质量的摄像机大多体积大,重量重,价格高

网友E:
无敌兔一个全画幅DV就可以歇菜了,佳能最近出了款专门用来拍电影的1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