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看到大小911因摔了一下后不能对频、不能锁尾的帖子,于是……

楼主(2012-05-25):
因故障系撞击的外力导致,故依据电路分析和以往的维修经验判断故障范围如下:
1、高频接收模块引脚脱焊;
2、接收模块晶振损坏(也或是内部石英晶体震碎而导致频率升高);
3、单片机引脚脱焊;
4、BGA模式封装的陀螺传感器脱焊(也或是陀螺仪基板铜皮撕脱、金属壳内部的压电元件损坏)。

电路正常的情况下LED灯先慢闪几下后变成快闪,快闪几下后再变成长亮。

晶体损坏的现象为LED灯先慢闪几下后直接变成长亮,没有快闪这一过程。这故障比较容易判别,接下来就是更换一个16M(16兆赫兹)的晶体便可修复。

对于LED灯先慢闪后快闪、再变成慢闪的有故障的主控电路板,最容易出故障的部位是陀螺仪。

现将该类飞机的主控电路板工作原理简述如下:
主控板加电后,单片机先自我复位,待单片机收到高频接收模块送来的信号(这信号共有三个,分别是时钟信号、同步信号和数据信号)和陀螺仪信号,经单片机内部运算、处理后,将各通道指令分送给相应的执行机构(舵机和马达驱动)。且这两个信号是单片机所必需的,故缺一不可。

由于该款飞机的陀螺仪的封装特点,在遭受较为猛烈的撞击时,极易造成脱焊或底部PCB铜箔撕脱,从而使得陀螺仪信号无法正常传送。

下图便是一个已撕脱了两个BGA焊盘(左上侧和左下侧)的陀螺仪底部的图片:

撕脱后留下了断点(红圈里),PCB走线真没得说——极细!

这是我依照实物描绘出来的底板PCB走线图:

楼主:
看着那一撕脱了走线的陀螺仪底板,想用飞线修修看,没准还真能修复哦……
死马当活马医吧!
刮除底板上的阻焊层、露出走线,为下一步焊接铜丝做准备:

网友:
大师 说的真详细 学习了 陀螺仪飞线已经修好2个

网友:
修的2个都是GND 撕脱

网友:
经常看到楼主发些这种非常有技术的帖子,赞一个

网友:
911已经送人了,不过也要顶

网友:
高技术帖子。
谢谢黑人兄。

陈伯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技术帖~~~~~~~顶黑人!

网友A:
非常感谢哦!我的主板是另一种情形,求指导:能对频,飞的过程中突然失去信号坠机,然后主板LDE灯快闪,请问黑人老师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哦!我的主板是另一种情形,求指导:能对频,飞的过程中突然失去信号坠机,然后主板LDE灯快闪,请问黑人老师是怎么回事呢?

接下来,led灯始终处于快闪吗?
不同的现象,故障点也有所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哦!我的主板是另一种情形,求指导:能对频,飞的过程中突然失去信号坠机,然后主板LDE灯快闪,请问黑人老师是怎么回事呢?

跟我的现象差不多 我的是晶振开焊 重新焊接 故障消除

网友:
对于LED灯先慢闪后快闪、再变成慢闪的有故障的主控电路板,最容易出故障的部位是陀螺仪。
我的问题就是这个。

网友:
没有看到楼主说的那个线啊。我的是小911.

网友(2012-07-18):
LZ,我的911摔机以后,其他都正常,就是前后方向的陀机臂向上打到头不动,请教什么故障

网友:
lz 我的911让快递压了一下, 然后我一加油门主电机就有规律的瞬间断电,那个led灯也跟着瞬间灭了一下。尾电机正常。  不知道主板电路哪坏了。求指点。

网友:
挖坟……自重

网友:
求救黑人大师

我的911现在瞬时针自旋比较严重,曾经换过电路板,尾电机线自己焊的,由于电路板焊点空间较小,是否有可能和其他原件连焊造成的呢,如果顺时针自旋,说明尾电机转速过大。前两天新买了一架911,只是轻微的逆时针自旋,微调调整较小就可锁尾,请大师帮忙分析!

网友(2012-08-18):
求教楼主,我的v929,瓢虫,出现了对频困难的问题,红灯闪烁如下,插电,快闪,变慢闪,然后一直对不上频,有个贴片的16m晶体已加焊,天线也已加焊,故障依旧,但有时突然对上频了红灯常亮,玩一会又变慢闪了,对不上频了。奇怪的毛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