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原廠機身切割後~安裝無刷電機~加固。

楼主(2012-05-25):
前兩天送給桃樹一組原廠機身加強版套件,他說要用原廠機身切割後到安裝M5電機,但切割後的機身強度變弱了需要加固才行,這幾天在搞一体成型的頭罩一直反覆的修模具測試~很煩,跟桃樹聊天說到切割後機身的加固正好換換思路構思了一下結構,先粘3D圖給大家看看結構是可行,修改後切割來試試。

下面是網上找到的~安裝無刷電機原廠機身切割版。

楼主:
利用三片1MM玻板成形加固,機身舵機柱卡住、主板柱的垂直面(兩柱中間需修平,再以M1自攻螺絲固定)、下面的板子由腳架柱、電機螺絲固定

楼主:
修改後主要是側板下緣跟底板齊平、兩邊側板跟中間上下兩板卡住並鎖M1自攻螺絲,中間的下板卡入底板,如果不怕自攻螺鎖爛機身,這兩個螺絲就可以讓整個結構緊緊卡在機身上面。

底板前面靠一支電機螺絲鎖緊,但後面只是卡住腳架柱需要用熱熔胶粘合。

楼主:
後面是裝上反裝套件,等等先拆下無刷電機用有刷測試一下反裝後拉桿是否滑順。

楼主:
剛才先用有刷電機測試反裝舵機後直拉桿的滑順度。

网友:
越来越牛了,狂顶!

网友:
加了一克上去好家伙
M5根本没必要加强主体。。。。。。。

楼主:
恩,聽說M5的動力跟原廠的差不多,不過M5只是暫時的以後應該會升級所以加固結構以直徑14MM高25MM以內的電機都可以安裝,我自己本身還是原廠動力,只是正好朋友想用原廠機身上無刷,我也想知道加固倒底是否能承受無刷的動力折騰,反正等手上的有刷掛了也是會上無刷的。

网友:
 顶!学习啊!到底无刷有没有必要加强到这样呢?

网友A:
舵机固定柱好啊,铁的了,用什么做的?但是只看到两根,装上去斜的了?!如何固定的啊?另外,LZ,图部分黑暗,不能看清细节,能否搞亮点,这样能仔细看清点。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固定柱好啊,铁的了,用什么做的?但是只看到两根,装上去斜的了?!如何固定的啊?另外,LZ,图部分黑暗,不能看清细节,能否搞亮点,这样能仔细看清点。学习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7727
13樓

网友A:
嗯!不错!请问这个塑料板从何取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不错!请问这个塑料板从何取材的呢?

這是用玻纖板激光切割的,你有興趣測試的話可以免費提供~加我QQ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