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氩弧焊点会起砂眼

楼主(2012-05-25):
今晚没事做,又操起氩弧焊枪练习,但焊点经常会出现像砂子大小的凹眼,请问我在那方面操作出了问题?

网友A:
虽然我焊的比你差了很多。
不过你这个焊的好象没有连续性,是断断续续的熔的焊丝,熔池部分的温度不是很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焊的比你差了很多。
不过你这个焊的好象没有连续性,是断断续续的熔的焊丝,熔池部分的温度不是很均匀。
tig

这么薄的方管不能连续焊吧?焊枪和慢点都会穿洞

网友B:
电流调到20A,带好面罩,快点移动,就会平,没有沙眼的。还有气体要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调到20A,带好面罩,快点移动,就会平,没有沙眼的。还有气体要小点。

20A的电流会不会太小?

网友:
好象不是快慢的事儿,主要还是控制熔池部分的温度。

网友:
焊接,说简单就是在焊缝(也叫熔池)里局部的热处理,热处理中有一个叫金属冷却速度的名词,它决定了金属热变化后得到的组织结构及力学性能,所以焊接简单认为就是 温度上升,金属融化,冷却,形成最后组织结构的过程,看到图里,形成的气孔,和加渣,你要从焊接电流(就是温度)和焊条移动速度(决定了冷却速度)入手,多练习,很容易找到平衡点,焊出鱼鳞般的焊缝的!

网友:
是不是夹钨了?

网友:
不要这样练习,要真正搞焊接,在平板上练习跟焊接缝隙它不一样。
为了防止起最后那个凹坑,你可以在收弧之后开始冷却变色的时候,再按一下焊枪开关,迅速松开,等放气结束再移开焊枪。这样就是把那个凹坑重新融化一下,然后有足够的氩气保护,就不会出现凹坑了。
  出现凹坑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气体压力小,太节约氩气了;焊枪没有做好收弧,收弧也有手法,可以练一练,电极过于靠近熔池,气体也能吹出凹坑来。收弧的时候,适当抬高电极,然后熄弧。总之,持焊枪的手要适当移动,根据熔池的状况来变化位置。氩弧焊还是很好玩的,不难。

网友:
   换好一点的焊机吧,有专门调收弧的电流大小和延时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