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0.75kw的变频器试1.5kw马达的运转

楼主(2012-05-25):
我的铣床原来马达要三相380v,由于个人去申请三相380v电源是不可能的事,只好将马达改为三相220v的,原马达有两种速度接线,现在只接为高转速了。还没有大点的变频器,只好用现有的0.75变频器接上改好的1.5kw马达做空载运转,试了一个小时,还可以。当然这只是看看我改接线对不对,到时还要找个合适的变频器的。

网友:
别带重负荷,当心烧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我现在用现有的0.75变频器接上改好的1.5kw马达做空载运转,试了一个小时,还可以。当然这只是看看我改接线对不对,到时还要找个合适的变频器的。

网友:
你的电机变成0.75kw了!记得设置保护的电流值要按照750w设置!

网友:
和我的变频器一样,具体怎么设置呀?

网友:
和我的变频器一样,我的1.5KW,具体按说明书设置呀

网友:
小心你的变频器哦

网友B:
想用在车床上,能不能设置一开始就200转/分。想低速车螺纹。不要一点一点逐渐降下来。或者设定几个基本速度,比如100,200,400,600,800,1200,外接点按钮什么的。按一下就能定速运转?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重负荷,你的变频器就该挂了,接线完全正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外接3根控制线么?要不要外部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用在车床上,能不能设置一开始就200转/分。想低速车螺纹。不要一点一点逐渐降下来。或者设定几个基本速度,比如100,200,400,600,800,1200,外接点按钮什么的。按一下就能定速运转?

我也是这么想  变频器太复杂了 怎么就没傻瓜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