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稳定的坦克电调是那个牌子

楼主(2012-05-25):
因为坦克改得太重所以连续烧毁两块集成4路电调,心情很烦躁,淘宝上面没有坦克专用电调出售只有车用电调,请问车长们用的电调都是车用320A电调改造的吗??不行我就买3个车用电调改造可惜坦克肚子不够大不知道能否放得下。

网友A:
呵呵,我觉得威驰倒是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觉得威驰倒是还好

我烧的就是两款威驰集成4路。

网友B:
 截至目前还木有耐受大电流的4路集成,全金属的16比例还是用320A车用改吧

网友C:
md35的比较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md35的比较强

我声组是威驰KV版,不知道威驰声组信号输出能接MD35那个集成电调不MD35价格也不贵,如果买车用我得买4个才够用,两个行走电机,一个炮台转向,一个炮盾上下,KV-2山寨拼拼凑凑就要完工就要完工,昨天试玩啦下突然闻到一股电路胡味结果呢就停车,上次烧掉是炮塔转向卡死烧的,这次就不知道,现在玩车心情都没有啦本来说周末出去越野下拍拍视频图片什么来发下,这回又有得搞的了。
图片上的这两个方块小电路粉爱烧不知道是我人品问题还是什么的,我电池10.8V镍氢的难道电压太大,7.4V车子跑不动KV太重18斤左右,又没有升级3:1波箱可以用,就HL原装钢波箱,台湾高扭减速电机组可以换但是价格太牛逼一对5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烧的就是两款威驰集成4路。

额,这个....................我发现了,最近总是很悲剧,昨天装拖头,电镀件的遮风板给按上了胶水印,然后实在没辙了,喷成了枪铁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至目前还木有耐受大电流的4路集成,全金属的16比例还是用320A车用改吧

只有这样啦兄弟,行走用两个320A的,炮台转向用一个蚊子车用的5A,炮盾上下就不用求了,最近花掉不少冤枉钱,反正我就是越野跑泥巴浆玩,炮管动不动用处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我发现了,最近总是很悲剧,昨天装拖头,电镀件的遮风板给按上了胶水印,然后实在没辙了,喷成了枪铁色............

好看的,枪铁色比较有个性,不必要非得要按套路走,自己的创意也牛逼。所以我为何进国王后要改造暴力卡车就是先走个性路线,大家都喷一样涂装一样贴纸是有视觉疲劳的。

网友D:
那个小板一不小心就会被烧。。。
小胖什么时候可以改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小板一不小心就会被烧。。。
小胖什么时候可以改进一下。

那两块电路板烧掉车车还能跑,就是没有炮台转向和炮盾上下动作了,今天活动就当越野车玩,但是估计要烧的因为电调35A输出18斤重量还要越野扛不住。

网友C:
18斤还是用320a电调吧,威驰的30a适合去驱动炮塔,别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斤还是用320a电调吧,威驰的30a适合去驱动炮塔,别浪费了

是呀你不提示我还忘记威驰那个集成电调还可以用到炮台上面,行走就用两个320A的。

网友E:
那小板是爱烧!主要控制炮塔的!我一次多买了两个备用!还有安装的时候注意有方向的!别装错了!不然要杯具的!

网友:
如果你使用威驰声组的话,完全可以用两个舵机来控制驱动炮塔。根本不用电调

网友:
胖胖的电调好像电压范围广泛点 ,你的坦克好重啊 ,果真是重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声组是威驰KV版,不知道威驰声组信号输出能接MD35那个集成电调不MD35价格也不贵,如果买车用我得买4个才够用,两个行走电机,一个炮台转向,一个炮盾上下,KV-2山寨拼拼凑凑就要完工就要完工,昨天试玩啦下突然闻 ...

我的KV1上次也是这个烧掉了。

网友:
 焦点的LZ头像~~~

网友C:
标题

我的威驰电调,用行走一路30a驱动炮塔电机,也烧了,齿轮纹住导电滑环上的电线,我看不到,几秒后才发现炮塔被卡住了,拿出来一试电调上那一路30a就用不了。

md35的电调相对好点,手里也有一个坏了一路的,上次测试陀螺仪不小心让两条线搭一起,可能是烧哪个零件吧,一接电就只往一个方向转。也闲置着,以后再修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实践出真知....只能这样,尚无耐受大电流专用坦克集成电调,重型,金属或者半金属,再者自制的DIY坦克,用320A市售电调作为主电调,其余两路或者三路电调,万能TB都有........
否则还要继续烧,烧一次要百十元........疼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践出真知....只能这样,尚无耐受大电流专用坦克集成电调,重型,金属或者半金属,再者自制的DIY坦克,用320A市售电调作为主电调,其余两路或者三路电调,万能TB都有........
否则还要继续烧,烧一次要百十元..... ... [/quote
看来非得要要320A,现在KV才刚做完旧化放着当静态,马上淘宝淘2个320A电调,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320A电调都只能用8.4V电池,10.8V不能用,晕倒,用8.4V电池坦克爬不了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威驰电调,用行走一路30a驱动炮塔电机,也烧了,齿轮纹住导电滑环上的电线,我看不到,几秒后才发现炮塔被卡住了,拿出来一试电调上那一路30a就用不了。

md35的电调相对好点,手里也有一个坏了一路的,上次测 ...

MD35输出70A不够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小板是爱烧!主要控制炮塔的!我一次多买了两个备用!还有安装的时候注意有方向的!别装错了!不然要杯具的!

我就插反那个小板件结果烧掉,自己用电烙铁把烧断的板件线路又给焊接上,总之现在这个电调被弄得是破破烂烂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错,谁说是7.4伏的320A电调,我用的是可达16伏的耐高压板电调,RMB120元一个,动力电池--力牌--3S---11.1伏---5200毫安时锂聚合物,你好好找找

网友:
20块遥控车的最靠谱

楼主:
找是找到啦但是貌似比你那个贵哦,158一分不少,晕倒又要花钱了。

网友A:
我又悲剧了,擦
遥控器忘了关,内里的锂电池由于过放鼓了肚子。。。。。。。。。。。。。。完全报废了,最近是怎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看的,枪铁色比较有个性,不必要非得要按套路走,自己的创意也牛逼。所以我为何进国王后要改造暴力卡车就是先走个性路线,大家都喷一样涂装一样贴纸是有视觉疲劳的。
期待兄弟的另类版国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我发现了,最近总是很悲剧,昨天装拖头,电镀件的遮风板给按上了胶水印,然后实在没辙了,喷成了枪铁色............

我看上你这拖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看上你这拖头了....
自认为效果还很不错

网友:
标题

你的还真够重的,我的没换脑袋现在10.5斤。今天晚上出去骝了骝动力很足扭力很大,爬坡过障都没问题。你的电池太暴力了,我才用2s的锂电池。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烧的就是两款威驰集成4路。

我晚上又把集成电调上面的那个小电路板烧掉了(和楼上一样,也烧掉两块了),不过其他的如行走、炮管仰俯等功能倒是正常,估计这块小电路板应该是控制炮塔旋转的。也不准备修了,打算直接上单体电调,这样保险一点。

网友C:
我推荐4S锂电  ,2个高压耐压17V的320A电调,配合双流的波箱,没试过烧电调这种煞风景的事了。  我坦克猎豹11斤,田宫原装波箱。黑豹8斤,电调拆来拆去用,浅水一样冲过去,溅了一些水珠在电调上,也没见他烧 :loveliness: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声组是威驰KV版,不知道威驰声组信号输出能接MD35那个集成电调不MD35价格也不贵,如果买车用我得买4个才够用,两个行走电机,一个炮台转向,一个炮盾上下,KV-2山寨拼拼凑凑就要完工就要完工,昨天试玩啦下突然闻 ...

电调要烧也是BEC部分最容易烧掉,电机输出端不论标称30A还是70A其实都肯定够用的。一般电调的BEC部分都是线性电路,就是靠一个三端稳压管来提供接收机需要的5V电源(如L7805CV等),这类管子的转换效率会随着输入输出端压差的提高而显著降低,自身的热功耗也显著增大,虽然其标称的最高输入电压为25V,最大输出电流为1.5A,但是在一般应用中,大家都把其输入电压控制在7~8V左右,而且也只承担几十个mA的输出电流,所以只够带接收机,绝对不能用来驱动舵机和其他外设。10V的电压直接用一个管子来降,发烫是不可避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推荐4S锂电  ,2个高压耐压17V的320A电调,配合双流的波箱,没试过烧电调这种煞风景的事了。  我坦克猎豹11斤,田宫原装波箱。黑豹8斤,电调拆来拆去用,浅水一样冲过去,溅了一些水珠在电 ...

太羡慕你的双流波箱哦,我KV有这波箱就好了,用7.4V电池都没有问题,HL这个波箱电压不到10.8V别玩,7.4V充满电平路跑着都费力,我全车改轴承的哦,难道电机不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又悲剧了,擦
遥控器忘了关,内里的锂电池由于过放鼓了肚子。。。。。。。。。。。。。。完全报废了,最近是怎么了

休息下吧这个月忌讳玩坦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晚上又把集成电调上面的那个小电路板烧掉了(和楼上一样,也烧掉两块了),不过其他的如行走、炮管仰俯等功能倒是正常,估计这块小电路板应该是控制炮塔旋转的。也不准备修了,打算直接上单体电调,这样保险一点 ...

是呀我也难得修了都修过两次,那个可以拔插的电路板单卖是20块钱我也难得买了,现在着手改320A电调。幸好我KV厕所脑袋够大,大喇叭放在脑袋里面去,肚子就有空间放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调要烧也是BEC部分最容易烧掉,电机输出端不论标称30A还是70A其实都肯定够用的。一般电调的BEC部分都是线性电路,就是靠一个三端稳压管来提供接收机需要的5V电源(如L7805CV等),这类管子的转换效率会随着输入 ...

哥哥坦克声组接收机供电时是声组供给,声组另有信号线输出到集成四路电调,那个小板子不知道为何爱烧难道真的不能用10.8V电,当初我是问清楚小胖才用10.8电的哦,小胖说新出的声组支持12V电压超过12V必烧毁。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践出真知....只能这样,尚无耐受大电流专用坦克集成电调,重型,金属或者半金属,再者自制的DIY坦克,用320A市 ...

如果全部采用单体电调,KV1那坑爹的内部空间可能装不下哦,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网友:
电机要配合适当的齿比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率,你的坦克太重,这样的配合电调很吃力的

网友:
同意LS,重就要加大减速比,在电路上加压,电调负荷会很大的。谢谢!

楼主:
大大们不是我不愿意减速加扭力,国产3:1波箱只有虎1用的和豹式用的,就是说HL很多型号坦克都能用就唯独KV-1不能真巧的很,英国佬的3:1波箱可以560块钱一个不算运费,台湾3.3 : 1減速齒輪組一对593价格都牛逼,断断续续搞了一年的KV以为可以下地了没有想到专烧电调,这回又安逸啦等钱看是买英国的3:1波箱还是台湾3.3 : 1減速齒輪組,前前后后这个KV差不多花掉我3200大元加上波箱组快4000.

3:1波箱

3:1波箱

台湾3.3 : 1減速齒輪組含380电机

台湾3.3 : 1減速齒輪組含380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全部采用单体电调,KV1那坑爹的内部空间可能装不下哦,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用HSP那个60块钱320A那个没有风扇的应该能放得下,然后还是用2S的 7.4电池,波箱组看来是不能偷懒啦非得要换3:1的这个钱是烧定的了,要不我的KV玩不了就这么放着谁敢玩专烧电调。

网友C:
标题

买3:1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3:1改一下
好吧我就买3:1的啦国产波箱240如果我改不了兄弟能否帮下忙,据卖家说波箱固定螺丝孔不一样,驱动轴的齿轮油出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们不是我不愿意减速加扭力,国产3:1波箱只有虎1用的和豹式用的,就是说HL很多型号坦克都能用就唯独KV-1不能真巧的很,英国佬的3:1波箱可以560块钱一个不算运费,台湾3.3 : 1減速齒輪組一对593价格都牛逼,断断续 ...

下了血本了~

网友:
恒龙钢波加个齿轮减减速不是挺好吗在换个395速度扭力就都上来了,3:1买了要是用不了那可就蛋疼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images/common/back.gif
买3:1改一下
好吧我就买3:1的啦国产波箱240如果我改不了兄弟能否帮下忙,据卖家说波箱固定螺丝孔不一样,驱动轴的 ...

帮不了你,你自己决定买不买.现在我自己都两三台在等零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不了你,你自己决定买不买.现在我自己都两三台在等零件呢

帮不了就算啦我自己硬起头皮弄吧。

网友I:
台湾的是日本马步奇电机,是工具用电机,电流更大,更容易烧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台湾的是日本马步奇电机,是工具用电机,电流更大,更容易烧电调。

台湾那个肯定不会买的了价格太坑爹,国产3:1的已经买了自己改改固定螺丝孔就可以用,驱动轴口径是一样的。
还好论坛兄弟 “甜菜”送我一套他自己做的两路电调100A 22V电调换掉威驰那个真是好运到啊!!这兄弟人品真是不错。

网友(2012-07-06):
都花了这么多钱了,为什么不考虑下无刷,换个36系列的,应该可以。不过要用锂电。